swan仪表中英文操作手册

楼主(2007-11-04):
 磷酸盐连续测定仪操作手册
 COPRA PHOSPHATE

96-251011

ANALYTICAL INSTRUMENTS

Swan Analytical Instruments AG         CH-8616 Riedikon / Uster

目录
注意事项及警告  ii
安装检查表 iii
1.1 概述 1.1
1.2 工作原理 1.1
1.2.1 测量原理 1.1
1.2.2 在线操作 1.2
2 安装 2.1
2.1 安装要求 2.1
2.2 样水要求 2.1
2.3 拆箱 2.1
2.4 安装 2.2
2.5 接线 2.4
2.6 安装压力棒 2.11
2.7 启动 2.12
3 显示屏与键盘 3.1
3.1 显示屏 3.1
3.2 键盘 3.2
4 模式设置 4.1
4.1 串行接口 (RS232) 4.2
4.2 网络 (RS485) 4.3
4.3 打印输出  4.4
4.4 记录器 4.4
4.5 测量参数 4.5
4.6 选项 4.7
4.7 维护 4.8
5 操作工具/用户模式 5.1
5.1 校准 5.2
5.2 磷表的限位  5.4
5.3 打印机 5.5
5.4 缓存器 5.8
5.5 诊断 5.9
6 维护 6.1
6.1 维护时间表 6.1
6.2 更换泵管 6.1
6.3 配制试剂 6.2
6.4 清洗试剂过滤器 6.3
6.5 电磁阀的维护 6.4
6.6 更换光度计导管 6.5
6.7 更换通道选择阀 6.5
6.8 维护之后的启动 6.5
6.9 错误信息 6.6

警告

    仪表符合DIN57411 part 1/VDE 041 part 1、“电子测量仪保护措施”,并且在无故障条件下出厂。

    为了保持这种无故障状态并为保证无操作错误,用户必须重视所有的警告并且严格按照《指导手册》操作。

    严禁不接地。外部或内部保护地线的断裂或松弛,可能会导致危险。

    当需要进行电气检修时必需在未通电状态下。打开仪表或移动其部件时须小心,连接应紧固。检修须由指定人员进行。

    若仪表不能正常运行,就必须切断所有电源,并停止操作。

    如有下述情况发生,不能进行安全操作:
--在运输或安装过程中明显损坏。
--仪表不工作。
--在不良环境下储存期过长

    仪表附件的任何连接都必须按照IEC 950/EN 60950,UL1950或UL478标准。

注意:
没有试剂仪表不能工作。试剂可以从Swan设在各地的经销商处购买。只有在每个操作人员都熟悉操作步骤和必要的安全设备(处理剧毒酸)后,才允许配制试剂。

安装检查

检查工作电压是否符合仪器额定值!
不要开启电源,直到按照2.7章节所讲的去做后!

安装位置(2.1):
选择一个方便调整和方便打开仪表前门的地方,仪表位置必须满足以下连接要求:
- 至少85 VA的 接地交流电源;
- 每通道样水管线(4x6 mm)满足至少 10 ml/min的流速和0.3 - 3 bar(4 - 43 psi)的气压;
- 废水管线(14x20 mm (1/2"))常压排放,2 - 4通道仪表。

安装 (2.4):
- 竖直安装仪表;
- 连接样水管路、安全通道、废水线路。

电气连接(2.5)
- 连接所有外设,像限位开关、模拟电流回路和打印机等;
- 连接电源线,不要接通电源。

泵管 (2.6)
- 压力棒将泵管紧压在泵体上。

样水流 (2.7)
- 检查样水是否无滴漏,管路是否通畅(样水中不能有污物);
- 打开样水控制阀,调整流量大小,样水最终必须连续地从废水孔排出。

标准 (2.7)
- 用优质(无磷)水彻底清洗标准瓶;
- 根据你的需要配制标准磷溶液,如果可能最好直接使用标准瓶内的溶液;
- 安装试剂瓶。

试剂(2.7)
- 根据配方,用有标签的容器配制试剂;
- 将试剂过滤器放置在试管末端;
- 根据颜色代码将试管放在试剂容器内。
兰色 钼酸
红色 硫酸
黑色 还原剂(硫酸亚铁铵)

接通电源(2.7)
- 接通电源;
- 管路被自动注满,同时反应管路和光度计被加热到运转温度。

仪表设置(4 & 5)
- 设置外接设备的所有参数(界面、打印机、记录器和其它选项);
- 设置仪表运转参数(自动校准、限位、打印输出和缓存器)。

1.1 概述

近年来,随着电厂的规定标准和除盐净水工程要求的提高,使得用户希望得到更加灵敏、更加精密的测量仪表。
瑞士 公司推出的“磷酸盐连续测定仪”,其独道的设计适应了人们的要求。它具有性能稳定、安装操作简便、维护量小等特征。

1.2 工作原理

1.2.1 测量原理

磷酸盐连续测定仪是根据不同浓度磷 钼蓝溶液对波长为815nm光的吸收度不同的原理来设计的(Lange 标准方法)。
在低pH条件下,磷酸盐与钼酸铵反应,生成黄色的磷钼酸。在磷钼酸被硫酸亚铁铵还原成多聚混合物。

应当指出的是,第一步反应(生成磷钼酸)的速度是相对缓慢的。但就整体来看,反应全过程还是非常剧烈的。随着反应速度的提高,反应温度也相应提高,从而缩短了加热样水的时间。所以磷酸盐连续测定仪装备了可自动调节至45°C的恒温箱。

45 °C时,第一步反应只需2分钟便可完成。接下来的反应需要1分钟。再用30秒的时间来加热样水。因此,全程反应时间不到5分钟。

光度计也须保持在45 °C的恒温,以避免温度变化带来的误差。

1.2.2 操作

1.2.2.1 样水流程图

样水被送入一个恒温单元。控制所有通道的阀门都可以调节样水流量。
通道分配如下:
通道 1: 样水孔 1 标志号为: Ch1
通道 2: 样水孔 2 标志号为: Ch2
通道 3: 样水孔 3 标志号为: Ch3
通道 4: 样水孔 4 标志号为: Ch4
通道 5: 标准试剂、取样 标志号为: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