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mart Pro V3.0.2上位软件facview通讯怎么配置

楼主(2007-11-04):
我厂用macs smartpro系统,服务器/客户端配置(总共三台电脑,一台客户端,另两台一台服务器,另一台听别人说也是服务器)。对上位软件facview如何与主控单元FM811通讯配置不是太清楚,因该是在通讯里gateway吧,但在现场电脑上gateway里设置项不可选,看不到设置。还有当退出服务器facview软件后,在编辑facview时,有时候会造成三台电脑通讯同时终端现象,把服务器facview跑起来就正常,这是为什么呢?还有,怎么看能看到一台电脑是数据服务器、时间服务器、趋势服务器、报警服务器呢,是在citect.ini里吗?谢谢,小弟油箱:noproblem168@yahoo.com.cn

网友A:
一台电脑是什么服务器可以在facview运行时,在系统状态页面的右侧看到。
每台电脑可以设置成不同的服务器。
你的情况可能是只有一台是服务器(所有的服务),就是这台服务器与控制器进行底层数据的通讯。其它两台的数据是从服务器(电脑)那里传送过来的。

网友B:
facview与控制器通讯是在设备标签变量中定义的,可以看一下,服务器是两台,一台主服务器一台从服务器,但是从服务器必须在主服务器启动的前提下才能启动的,然后主的出故障从的可以切换,你可以在通讯设置中把三台电脑都设置成单机服务器,就互不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