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谐振吗?

楼主(2007-11-04):
近日,我厂其中一配电房,经常出现异响,类似电磁炉工作时的声音,声音出现时持续一般不超过3秒,电压电流观察不到变化,但可明显看到部分电柜指示灯较正常时亮(此型号指示灯最明显:AD11-25/40-1G  AC380V 用220V),由于声音的出现并无规律性,一直查不到原因.可有朋友告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查电容柜.

楼主:
退出大部分电容此问题仍然存在,用万用表监示变亮指示灯电压无变化,但其确实较明亮了.现在可确定的是声音发自其中的一个供电系统(三台油式变压器并列运行),在变压器房同配电房均可清楚听到异响.另一台干式变似无异常(同一电缆进线,因结线组别不同不能并列运行).郁闷

网友B:
  “明显看到部分电柜指示灯较正常时亮”

1、明显看到部分电柜指示灯较正常时亮,就说明相电压不稳;
2、相电压不稳,一般是零线有间歇性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是谐波影响,不可能是零线上的问题。因为零线故障的概率非常小,尤其是在配电中心。如果是零线的问题,每天发生多次,电线早就烧坏了,即使没烧,也已闻到橡胶味了。

网友C:
参见以下网页文章:(电源质量及谐波治理)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23943
* 使电气设备过热,振动和噪声加大,加速绝缘老化,使用寿命缩短,甚至发生故障或烧毁。
* 造成灯光亮度的波动(闪变),影响工作效益。

楼主:
急!!!
车间反映日光灯较之前有更多损坏,故障时较亮指示灯也是串小变压器工作的.
电房无异味.

楼主:
我怀疑可能是相线对地的间歇性放电引致的系统振荡,极可能是变压器高压绕组,大家认为如何?
变压器负荷开关控制,没电流表,无法观察.变压器暂未发现异样.

网友D:
如果想确切的找出原因,建议测量一下电压、谐波等参数,我用过的一种综合电力监控模块就是专门检测和分析电网状态的设备。我的联系电话:021-65929056,手机1590172495。

楼主:
有两天没再出现异响,问题自动消失?供电线路传入?郁闷!

楼主:
发现问题!我厂10KV架空线入户引线隔离开关(A相)的其中一瓷瓶断裂,现隔离开关动静触头只有少部分接触,发热严重,且由于无支撑风吹时来回摆动,之前的异响相信是由于触头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B:
由于触头接触不良导致三相间歇性不平衡,零点漂移,相电压不稳!

网友E:
有问题,有结论,这样负责的网友值得赞扬!

网友F:
高压柜里,我有时也听到,但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今夜有雨在 2007-11-15 21:51:00 发表的内容:
  高压柜里,我有时也听到,但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
--------------------------------------------------------------------------------------------
建议夜间熄灯检查,不然会出大问题的!

网友G(2008-06-14):
同样问题再次出现!!!

管理 曾lingwu 10楼 回复时间:2007-11-8 15:39:00 发现问题!我厂10KV架空线入户引线隔离开关(A相)的其中一瓷瓶断裂,现隔离开关动静触头只有少部分接触,发热严重,且由于无支撑风吹时来回摆动,之前的异响相信是由于触头接触不良导致的. . .....此隔离开已更换,现检查无异常.

查过资料,低压供电系统一般不会发生谐振,特别是高负载率更不易发生.我厂设备负载率基本在0.85以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有问题,有结论,这样负责的网友值得赞扬!

呵呵,风云在现。

网友I:
你公司有没有晶体管变流设备? ; ; 低频电炉等大型感性负载??/ ; ; ; ; ; ; ; 如果有的话多数是谐振问题, ;

----------------------------------------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需要请联系/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G(2009-09-10):
经过差不多两年的时间,终于确定问题成因----伺服电机接地(零)!(重复试故障设备可重现此问题.)现供电系统整改中,处理好之后我会将设备故障发上来,因好多问题仍未有答案(十几千瓦的电机竟引起整个3000KVA供电系统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