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运行记录系统问题

楼主(2007-11-04):
我的WINCC6.0SP2是亚洲版,操作系统是专业版,安装完成时我选的是不安装试用版授权,然后我安装的是网上的授权,每次起动WINCC时,显示授权为64K的,不选"变量记录运行系统"选项时,运行正常,一勾选"变量记录运行系统",就会出现在激活到75%时停顿下来不向下进行.是什么原因?请指点,谢谢!

网友A:
1,看你的项目所在路径中是否有中文字符呢,
2,你项目的名字是否与你计算机的名字相同呢.

网友B:
看完楼上的 再看看项目的启动选项

网友C:
换成工控机应该就没问题了 呵呵!

网友D:
你 这个问题按上面的几个兄弟的指点做 .一定能解决!

网友E:
我也碰到这些问题。期待中。。。。。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原因是项目的存储路径里有中文字符,改成英文字符就好了。

网友G:
装英文的应该可以

网友H(2007-12-12):
我也遇到此问题,在激活的过程中有时还会出现自动取消激活的情况.大家继续共享经验.

网友I:
中文变量名,造成等西门子什么什么时候出中文版的SQLSERVER FOR WINCC的时候就能解决以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