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VFD-V

楼主(2007-11-04):
师傅们,我想问下VFD-V的变频器。电压一切正确,就是带不起电机。
还有一台,也是一样的型号,就是报OFF。各位师傅,知道请说说。谢谢。。。。

网友A:
你改成V/F控制试试!00-10设置0

网友B:
电机坏了或电机线断了,我曾试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C:
是的,电机控制模式不对,在V/F模式下应当没问题的

网友D:
为什么VF下就行而矢量下不行?应该没问题啊。就算是一带多,也不会啊。

网友C:
矢量下也行啊,但你必须要把电机参数输入,做自整定,但有些机有一个要求,就是你拖的电机要同变频器匹配,不匹配启动后变频器检测到电机电流达不到已设定的比率也会自动封锁输出的,楼主不知你有否做过恢复出厂值试机,恢复出厂值在V/F模式下试机,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