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ACS510 PID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7-11-04):
变 频 器:ACS-510
控制对象:鼓风机
硬件软件:风管路上装有压力变送器给显示仪表,仪表变送输出0-20mA模拟信号给变频器AI2口,电位器给定0-10V信号进AI1口,按操作手册中PID宏接线,参数设置直接调用PID宏
应用问题:先用电位器手动调至所需风压,然后通过手动/自动转换开关,从手动状态切换至PID控制,但切换过程中,频率瞬间降为0,停机.请大家指教一下小弟.

网友A(2008-10-24):
我也想知道啊,究竟这是怎么控制的啊?请懂的人教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