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点用到的DOG接近信号是由什么开关给的信号啊?

楼主(2007-11-04):
另外,左右限位的开关用机械的还是用光电的呀,

网友A:
原点开关多用光电开关。
限位开关既可以用机械限位,也可以用光电开关,似乎机械限位用得更多些。

网友B:
从成本考虑一般用限位开关做硬极限检测就可以,而"回原点用的DOG接近信号"最好用接近开关,其动作特性更稳定和可靠些。

网友C:
回原点用到的DOG接近信号一般是光电开关,机械限位成本好,也起保护作用。
一般的床子用的是光电的做原点,机械的做极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