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步进电机的快速响应能力。

楼主(2007-11-04):
需要做一个往复运动,行程20mm,精度10um,推力100N,实现往返频率越高越好,不知道直线步进电机能不能满足要求,可以达到多大的频率。
一般步进电机有个最大启动频率,直线步进电机应该也有一个启动频率和最大加速度的参数,不知大概在多少的范围,还请前辈指教。

网友A:
参考:
百格拉公司的三相混合式直线步进电机
http://www.germanytek.com/chanpin/zhixianbujin.asp
南京思展科技有限公司平板型步进直线电机
http://www.suc-tech.com/linearmotor/linepstep.htm

网友B:
这个力矩和距离适合用气缸推动。

网友C:
用步进就不要过于追求往复频率了,步进系统无过载能力,而且电机的出力和频率也是呈反向增长关系。

其实有了行程和推力,只要再加上电机和负载的惯性质量,最高往复频率自然就可以推导出来,再依此选型也好有个依据。

网友D:
可以考虑用音圈电机,如感兴趣请联系010 89502338

网友E:
用纯机械实现,加点凸轮啊杠杆什么的

网友C:
直接用直线电机了!

网友F:
当然是直接用直线伺服电机了!如果音圈伺服电机有这么大的推力当然也可以考虑

网友G:
直线步进是没有什么问题,无论是海顿那种,还是真的直线步进。不过,您需要多高的往返频率?就算越高越好,也给个大致的要求吧,是几赫兹?几十赫兹?几百赫兹(估计什么电机也够戗)?

网友C:
音圈电机还真有这么大推力的,不过个头也就跟着大了,不适合用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