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模块并联问题

楼主(2007-11-04):
各位大虾:现有个问题请教,现有2路AC220V电源,这2路电源不能并用,分别接入台湾明纬的电源模块,输出2路DC24V电源,假设分别为A24V,A0V;B24V,B0V.现在我想把A24V和B24V并用,A0V和B0V并用,输出给设备用.问题是出来的2个24V能不能直接并用???是不是要在A24V和B24V各接一个二极管的,防止回流.只是听说,没用过!请哪个指教!二极管是不是开关式的二极管>?如果我的是50W的话,二极管如何选用?

楼主:
有人知道吗!急!!!

网友A:
帮不上你,只能帮你定一下

网友B:
什么型号的, 我使用的明纬电源可以并用。

有一个地方需要跳一下线.

打明纬电话,应该可以帮你搞定

网友C:
我公司现有大批的TOS的光藕,例如:TLP521-1  TLP521-4 等:如果有需要可以打电话跟我联系
电话:0755-82709190
手机:13723491406
联系人:孙小姐

楼主:
我用的是S-50-24明纬

网友D:
分别在A24V和B24V上串用普通10A二极管再短接做为正极输出,将A0V和B0V连接做为负极输出。

网友E:
采用二极管实现并联使用是一个简单的办法,但需要注意会有一定的压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