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伺服转速

楼主(2007-11-04):
台达伺服B系列,脉冲频率100kHz对应多少转速,额定转速为3000rpm

网友A:
伺服默认10000个脉冲转一圈,100KHZ就是每秒10圈,但是台达的好像不能发100KHZ那么高的脉冲

网友B:
没错,500K对应是3000转/分。差对输入的话最高就是500K。100K就是600转/分了

网友C:
电机转速与输入脉冲成比例关系,但是比例关系可以通过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来实现。因此说100khz对应多少转速,要看你的电子齿轮比的比例。

网友D:
sleepylion:请问500K对应3000转/min 是怎么算出来的
所有的都是按500K来算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