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扶梯变频节能改造中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7-11-04):
本人在给一家商场的扶手电梯做变频节能改造时碰到如下奇怪问题:盼高手帮忙解决下啊!
现在采用台安SV300系列变频器,利用扶梯出入口的对射式光电开关,做变频器的段速控制,即有人上扶梯时(入口光电开关动作),变频加速到50Hz,当在一定时间内内无人进入扶梯时变频器降到20Hz,从而达到变频节能的目的,现在碰到的奇怪问题是:变频一运行光电开关就实效了,就是即使把发射器拿掉,接收器也不动作,变频停止运行,光电开关动作正常,请高手指点,该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接线,单独用个开关控制一下看好使不?

网友B:
用一条屏蔽线看看,要不加个中继转换

网友C:
变频器有无接地?

网友D:
输入/输出加电抗器
电机用屏蔽线
传感器电源在线路上加装高频滤波电容

网友E(2009-02-24):
主要问题是变频器工作时产生了谐波干扰。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改光电开关的输出方式,改成继电器输出的光电传感器就可以了。 QQ:3456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