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S7-200的EM277之间的PROFIBUS DP通讯链接

楼主(2007-11-04):
S7-300与S7-200通过EM277进行PROFIBUS DP通讯,需要在STEP7中进行S7-300站组态,在S7-200系统中不需要对通讯进行组态和编程,只需要将要进行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在V 存储区与S7-300的组态EM277从站时的硬件I/O地址相对应就可以了。
插入一个S7-300的站,选中STEP7的硬件组态窗口中的菜单 Optionà Install new GSD,导入SIEM089D.GSD文件,安装EM277从站配置文件.
导入GSD文件后,在右侧的设备选择列表中找到EM277从站,PROFIBUS DPàAdditional Field DevicesàPLCàSIMATICàEM277,并且根据您的通讯字节数,选择一种通讯方式,本例中选择了8字节入/8字节出的方式.
根据EM277上的拨位开关设定以上EM277从站的站地址.
组态完系统的硬件配置后,将硬件信息下载到S7-300的PLC当中.
S7-300的硬件下载完成后,将EM277的拨位开关拨到与以上硬件组态的设定值一致,在S7-200中编写程序将进行交换的数据存放在VB0-VB15,对应S7-300的PQB0-PQB7和PIB0-PIB7,打开STEP7中的变量表和STEP7 MicroWin32的状态表进行监控.
注意:VB0-VB7是S7-300写到S7-200的数据,VB8-VB15是S7-300从S7-200读取的值。EM277上拨位开关的位置一定要和S7-300中组态的地址值一致。

网友A:
有示例更好   呵呵

网友B:
是什么东西哦!有点看不懂啊?

楼主:
S7300与S7-200怎样通过通过PROFIBUS DP进行通讯阿

网友A:
顶起来   有哪个大哥能给个事例吗?

网友C:
楼主问你个问题:VB8--VB15如果变化了,是不是S7-300的对应PIB0-PIB7也变化了?profibus网络周期的自动的轮询s7-200,而不要编写通讯程序?这样理解对吗?S7-300的PQB0-PQB7变化了,VB0--VB7也就同时变化了?

期盼楼主的解答!

楼主:
偏移地址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C:
那也就是说:两边的对应地址区,通讯是自动完成的。

楼主:
上图中偏移地址,对应200侧的首个VW。

网友C:
明白了 ,谢谢楼主,辛苦了楼主!

网友A:
请问  在PROFIBUS-DP的通讯中。  作为从站的s7-200,具体是怎么设置法。是不是把EM277安装好后。
第一步为EM277地址开关拨到主站分配的从站地址,如主站分配为3号从站,则,把拨动开关拨到3上面(0X10+3X1)。
第二是将需要通讯的数据整理存放到V区吗? 是任意的V地址,还是有限制的范围。
profibus-dp是不是可以读取从站S7200的所有V区数值?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就意味着从站S7200存储与主站交换数据的V区是不要设置范围的?  另外,主站写人到从站的V区又有什么限制吗?
明天就出差,谢谢高手帮忙

楼主:
1,首先根据硬件组台建立硬件连接
2,建立好200的偏移地址
3。通讯的字节数根据各式而定,由数量限制

网友A:
lmhx  你好
1.你所说的硬件组态,是不是S7200从站也需要软件组态(就是说不仅仅需要在EM277上的拨动开关设置,还需要使用SIMATIC MANAGER对S7200进行从站组态)。
2.建立好S7200的偏移地址,是什么意思啊?
3.通讯的字节数是有Step7-MicroWIN4.0来设置的吗?

楼主(2007-12-04):
1,不仅仅需要在EM277上的拨动开关设置,还需要用SIMATIC MANAGER进行硬件组态,即EM277的拨码地址与PROFIBUS上的EM277上的地址相一致
2,S7-300对应的S7-200通讯首字节
3,是由S7-300里的EM277的GSD文件里相应格式决定的

楼主:
楼上好酷的名字,呵呵。

网友D(2011-11-14):
楼主,好专业呀!

网友E:
刚刚用过 确实是这样 不用写什么通讯 直接使用就可以 设置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