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PC Access

楼主(2007-11-04):
[b]第一讲 基本信息
主要特征
· OPC 最高可支持与DA V2.05的兼容
· 可与所有标准OPC 客户机 配合使用
· 便于使用的Windows接口可允许快速安装和设置:
· 联机状态指示符提供视觉反馈
· 用简便的拖放动作排列标记和文件夹
· 内装OPC测试客户机窗口可进行快速数据核查
· 高级选项(例如,设置限制和定时参数)
· 从STEP 7-Micro/WIN项目(V3.x至V4.x)集成符号:
· 支持所有S7-200 PLC 数据类型,包括定时器、计数器和字符串
· 预先配置的样本项目:
· 在已经包含PLC基本内容的样本模板周围建立应用程序
· 该产品随附Visual Basic(6.0版)、ProTool/Pro(6.0 SP2版)和Excel(2000版)的样本
· 支持各类S7-200通讯协议:
· PPI (通过RS-232 PPI和USB PPI智能电缆)
· MPI和Profibus(通过Siemens CP卡)
· 外装和内装调制解调器(软件支持所有标准Windows TAPI驱动程序)和S7-241调制解调器模块
· 以太网 通过CP243-1或CP243-1 IT
· 允许与一台PC连接多个PLC
· 综合性帮助系统:
· “快速入门”一节可迅速回答您的首次项目的问题
· 为整个产品提供F1与上下文相关的帮助
· 协助将帮助系统作为用户手册打印

楼主:
窗口元件 S7-200 PC Access包含OPC 服务器 和客户机 元素。请单击下图中的不同区域,了解S7-200 PC Access接口的不同元件。
S7-200 PC Access项目结构 项目 的OPC服务器区域中的目标以树形结构排列(项目分级)。项目窗口中显示的树形结构与Windows Explorer中的树形结构相似。只有目标的图符不同。 OPC客户机区域中的目标(测试客户机)以列表格式显示。 注释: S7-200 PC Access项目的文件扩展名是.pca(p = P,c = C,a = Access)。 菜单条 允许您使用滑鼠或击键进行操作。 工具条 提供对最常用的S7-200 PC Access操作的简便滑鼠存取。 树形图 位于左上方窗口区域的树形图提供可在您目前项目中使用的PLC 和文件夹 树形分级图。这是在S7-200网络中可由OPC客户机存取的所有可能项目(数据点)的组合。 项目图 项目图是输入和列出项目的右上方窗口区域。该窗口显示与当前树形图选项相关的文件夹和项目的分级图。可在项目图中选择文件夹。这样会导致树形图中的当前选项被更改,以反映当前的分级位置。 状态(测试客户机)图 状态(测试客户机)图位于窗口下方区域,基本上是OPC客户机。客户机与S7-200 PC Access OPC服务器合作,允许对配置的项目进行联机连接测试。该视图独立于另外两个视图。一旦启用状态,任何在状态(测试客户机)图中移动的项目将被放入一个单独的OPC群组 ,并被请求集合。可用"状态"菜单条目或"状态"工具条按钮启用或禁用状态。 包含在状态(测试客户机)图中的项目按照项目被放入视图的顺序列出。通过将项目文件夹或个别项目从项目图中拖入状态(测试客户机)图的方法自动建立项目。客户机项目代码包括服务器协议 、PLC、文件夹和项目名称组成的分级或路径。 状态条 提供有关您在S7-200 PC Access中执行的联机操作状态信息。 窗口元件详细视图 树形图详细说明
左上方窗口区域提供可在您的当前项目中使用的PLC和文件夹树形分级图。在此处建立PLC和项目 文件夹。树形图按照以下示范分级结构排列: MicroWin该级别包括通讯存取点图标。存取点代表允许S7-200 PC Access与S7-200 PLC通讯的连接/网络类型。 PLC1:该级别包括通过配备特定协议的网络连接的PLC。 文件夹1:该级别由文件夹组成,亦可能包括子文件夹,以便以逻辑方式排列项目集。 请注意,以上组织结构主要是为了便于用户配置服务器。该组织结构对OPC客户机应用程序希望存取或排列已配置服务器项目的方式不会有任何限制。 项目图详细说明
该右上方窗口区域是输入和列出项目的位置。特定PLC和文件夹的已配置项目在此显示。项目图包括多个表示项目配置的列。 项目图还包括每个列的列标题。详情请参见上图。每个列可用选择列标题的方法按从小到大或从大到小的顺序检索。会在正在检索的列标题中显示检索指示符。该指示符说明所选检索顺序。该指示符在"名称"列上方显示。列按照以下方式定义: 名称:符号名最长可达23个字符。符号名可包括字母数字字符、下划线和扩展字符(ASCII 128至ASCII 255)。第一个字符仅限为字母和扩展字符,不得使用关键字作为符号名。(注释:同一文件夹中的项目名称必须具有独特性;不得重复。 项目代码:项目的独特符号名,包括整个分级路径(服务器存取点、PLC、文件夹和项目名称)。注释:该属性的默认状态为不显示。 运行时间名称:由OPC服务器定义用于指定收集项目所需的所有属性的专有语法。注释:该属性的默认状态为不显示。 地址:PLC内存类型和内存地址。 不会执行任何具体PLC地址范围确认程序。 数据类型:在PLC中表示的规范数据类型。 EU低:工程单位低,预计的项目低范围数值 当某个变量被查询时,对应的数值会从最新进程数据中获取并被返回。这可能是传感器、控制参数、状态信息或网络连接状态的数值。。详情请参见静区。注释:该属性的默认状态为不显示。 EU高:工程单位高,预计的项目高范围数值。详情请参见客户机静区。注释:该属性的默认状态为不显示。 存取:有效许可为: 仅限读取:仅限读取项目,不得更改。 仅限写入:允许更改项目,但不得读取项目。 读取/写入:允许完整存取,可读取和更改项目。 注解:用户提供的项目注解。 请注意,这些项目代表可供任何OPC客户机应用程序使用的全部可能的选项。OPC客户机将定义一套客户机群组,并定义与每个群组相关的属性。这包括所需的收集速率。每个群组中将包括一套项目代码。这些项目代码从打开的OPC服务器项目中当前配置的项目集导出。 项目定义通常来自应用程序控制程序内部。并用STEP 7-Micro/WIN项目符号表示。该符号名被输入OPC服务器,然后被HMI/OPC客户机配置引用。有关本标题的详情,请参见输入STEP 7-Micro/WIN符号。 状态(测试客户机)图详细说明
窗口下方区域是测试客户机,为您的服务器项目提供快速、简便的测试工具。可从以上项目图中拖放项目,自动配置测试客户机项目。状态(测试客户机)图包括多个列,具体列出需要收集的项目配置以及项目收集后的结果数值和状态。 状态图包括每个列的列标题。详情请参见上图。每个列可用选择列标题的方法按从小到大或从大到小的顺序检索。会在正在检索的列标题中显示检索指示符。该指示符说明所选检索顺序。指示符在项目代码列上方显示。列按照以下方式定义: 项目代码:项目的独特符号名,包括整个分级路径(服务器存取点、PLC、文件夹和项目名称)。 数据类型:如同项目配置中的定义,在PLC中表示的规范数据类型。请参见项目内存和数据类型。 数值:数据点数值(可用十六进制的方法表示)。 时间标记:最后一次成功更新的时间。 质量 质量是表明能否可靠地获取某一变量数值的信息。您可以根据该信息得出有关数值有效性的结论。:检索数据点的质量:好、坏或不确定。 状态(测试客户机)图中未保留信息;应用程序终止时所有的信息均会丢失。 客户机静区 在OPC客户机中,您可以为项目数值变动设置静区(用%表示的浮点)。 标准OPC"EU高"和"EU低"属性定义预计的项目高和低范围数值。这些属性的默认值是0,即该范围是该项目的数据类型的全跨度。 OPC客户机应用程序能够指定作为某一OPC群组的一个属性的静区百分比。OPC客户机包括在特定群组中的每个项目都将继承任何指定的静区属性。该静区百分比将应用于每个项目的EU高和低范围。 例如,一台使用20%偏移模拟信号报告当前数值的仪表之定义EU范围为6400至32000,全跨度则为25600。如果一台客户机为一个1%的群组配置静区,并且该项目包括在该群组内,则每当该项目的数值变动超过当前数值256(以上或以下),OPC服务器都会报告变动。 总之,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会传送变动的数据: ((最后的超高速缓冲数值 - 当前数值)的绝对值)> (PercentDeadband/100)* (EU高 - EU低) 注释:项目数值无法固定。 注释:该事件机制仅限与来自OPC服务器的OnDataChange事件一起使用。 注释:项目数值未按比例计算。上面的讨论系针对原始数值。

楼主:
常见问题(FAQ)[/b] 多个同时操作的PC应用程序 S7-200 PC Access和STEP 7-Micro/WIN可以同时联机。两个应用程序将共享同一个通讯接口。 S7-200 PC Access和SIMATIC NET OPC (用于进程控制的OLE)是一种开放式系统接口标准,可允许在自动化/PLC应用、现场设备和基于PC的应用程序(例如HMI或办公室应用程序)之间进行简单的标准化数据交换。可在同一台PC上同时操作。 与一台PC最多的PLC连接数目 S7-200 PC Access使用PPI (点对点接口)是一种主从协议:主设备发送请求给从设备,从设备对此作出响应。、以太网 局域网(LAN)和广域网(WAN)使用的技术。以太网将多台计算机的互联过程标准化。它规定了网络电缆上数据流动的控制方式。或调制解调器,可同时从八(8)个PLC读取数据。您可以在项目中建立8个以上PLC。但是,默认配置仅限同时使用8个PLC。 附注: 可用购买附加SIMATIC NET连接的方法增加以太网连接数目。 用“通过模式”使用新的RS-232 PPI Multi-Master电缆或在单台主设备网络中使用旧PPI电缆可允许更多的连接。这不是建议使用的配置,因为通常需要使用多台主设备配置。 与一台PLC最多的连接数目 您可以同时将多台PC与同一个PLC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是一种已为工业用途强化的计算机,配备具有各种不同输入和输出能力、装有微处理器的CPU。PLC用于自动化多种应用程序(例如,传送系统、门控制、泵控制和封装系统)。连接。下表显示可同时连接的PC数目限制。
1 为PG保留一个连接,为HMI保留一个连接。 2 取决于客户机 OPC客户机是存取OPC服务器进程数据、讯息和档案的应用程序。/服务器 OPC服务器是处理进程数据的应用程序、多种网络协议及存取此类数据的接口之间的中间件。用户指定的配置 改善性能 我的S7-200 PC Access项目更新性能可通过以下方式得到改善: 提高波特率 调整更新速率 减少网络上主设备的数目 使PLC地址成为连续地址 一个应用程序可包含的最多项目数目 通过S7-200 PC Access OPC服务器读取的项目数目没有限制。 CP卡支持 S7-200 PC Access产品支持所有当前提供的Siemens CP卡。 SIMATIC产品支持(除S7-200 PLC外) S7-200 PC Access OPC服务器不支持从其他SIMATIC产品(例如S7-300和S7-400产品)读取数据或向SIMATIC产品写入数据。 STEP 7-Micro/WIN版本支持符号集成 S7-200 PC Access支持从STEP 7-Micro/WIN 3.x版至4.x版进行的符号集成。

楼主:
[b]第二讲 使用s7-200 PC Access[/b]
 建立PLC连接
配置通讯协议 返回页首 1. 右击MicroWin存取点 使用需要的协议在通讯双方之间建立通讯的目标。图标,并选择PG/PC接口(或在选择目标后,从主菜单选择:状态 > PG/PC接口)。
2. 欲配置PPI (点对点接口)是一种主从协议:主设备发送请求给从设备,从设备对此作出响应。通讯协议 协议是通讯双方之间同意的一套规则,以便允许在两者之间进行通讯。,选择PC/PPI电缆(PPI),然后单击"设置PG/PC接口"对话框中的"属性"按钮。
3. 为S7-200 PC Access选择网络地址。 4. 为S7-200 PC Access选择波特率。
配置新PLC 返回页首 1. 然后在树形图中右击PLC图标,并选择属性(或在选择目标后,从主菜单选择:编辑 > 属性)。
2. 在"PLC属性PPI通讯"对话框中,输入PLC名称和地址。
注释:您必须为PLC配置一个1至126之间的Profibus网络地址。该网络地址是您为网络上每台设备

楼主:
建立项目
配置项目 右击PLC图标,并选择:新 > 项目(或在选择目标后,从主菜单选择:E编辑 > 新 > 项目),建立项目。
填写"地址"和"数据类型"。您海可以定义项目数值 当某个变量被查询时,对应的数值会从最新进程数据中获取并被返回。这可能是传感器、控制参数、状态信息或网络连接状态的数值。的预计高和低范围,并提供项目注解
注释:您海可以选择一个文件夹,并将项目插入该文件夹。 注释:亦可从STEP 7-Micro/WIN项目文件输入项目。 项目目标 在S7-200 PC Access中建立项目配置文件后,项目名称和分级路径(服务器存取点 使用获得的协议在通讯双方之间建立通讯网络的目标。、PLC、文件夹和项目名称)共同组成项目代码。该项目代码是项目的独特符号表示。 在项目配置文件中,另外由OPC服务器定义用于指定收集项目所需的所有属性的专有语法生成一个运行时间名称。以下是运行时间名称的一个范例: MicroWin:2:161.218.182.147:0000:0000,I0.0,BOOL,RW 其中, 2 = PLC地址 161.218.182.147 = IP地址(用于以太网 局域网(LAN)和广域网(WAN)使用的技术。以太网将多台计算机的互联过程标准化。它规定了网络电缆上数据流动的控制方式。连接) 0000:0000 = 本地TSAP TSAP专门用于指明与某一IP地址的连接。TCP/IP协议 协议是通讯双方之间同意的一套规则,以便允许两者之间进行通讯。 允许至同一个IP地址有多个连接(可达64,000个连接)。:远程TSAP(用于以太网连接) I0.0 = PLC内存类型以及至监视器的位置地址(其他范例包括:VD, VW, VB, MB, QB, IB) BOOL = PLC数据类型(其他范例包括:INT, BYTE, WORD, DWORD) RW = 读取/写入、写入或读取(RW、W、 R)存取 如果某个项目不存在,无法用于S7-200 PC Access服务器,可直接从客户机 OPC客户机是存取OPC服务器进程数据、讯息和档案的应用程序。建立项目(例如,Excel、ProTool/Pro和Visual Basic)。上述运行时间名称是在客户机中配置新项目所需的所有资料:不在服务器中建立项目代码。

楼主:
使用测试客户机

楼主:
第三讲:与多个PLC连接[/b] 建立另一个PLC连接
配置另一个PLC 1. 由于PPI (点对点接口)是一种主从协议:主设备发送请求给从设备,从设备对此作出响应。通讯协议 协议是通讯双方之间同意的一套规则,以便允许在两者之间进行通讯。已经配置(请参阅2.1 建立PLC连接),右击MicroWin图标,并从菜单选择属性。
2. 在"PLC属性(PPI通讯)"对话框中,输入PLC名称和地址。地址2被用于第一个PLC;地址7被选为本PLC的示范。
注释:您必须为PLC配置一个1至126之间的Profibus网络地址。该网络地址是您为网络上每台设备 进程数据的原始来源。指定的独特号码,并确保数据由正确的设备收发。 注释:在该域中输入的地址必须与在STEP 7-Micro/WIN项目的系统块中为PLC配置的地址相同。

楼主:
建立文件夹和组织项目
配置文件夹: 右击PLC或文件夹图标,并选择:新 > 文件夹,建立一个可存储项目的文件夹。
文件夹可完全由用户配置。所有配置的项目均可组织并放入文件夹,以便反映您的程序结构。

网友A(2008-10-12):
正需要,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B(2009-03-07):
学习了,感谢螺柱介绍

网友C:
大连德嘉国际 正在开发ETH-PPI转换器,可将S7-200的V区的前200个字节与WinCC的M 区的前200个字节相对应,不用加PC ACCESS 就可直接与WinCC进行通讯(读写操作),用法与是S7-300/400完全一样,WinCC可通过以太网连接无数的S7-200PLC(至少可达32个),不受PC Access的 8个限制。

网友D(2009-11-10):
我用S7-200 PC Access做完项目测试好用但是备份放在另一台计算机上打开看不到变量

网友E(2012-07-16):
自动化机械有用到滚珠螺杆吗?

网友F(2012-10-10):
顶楼主 楼主观点不错

【color=#ffffff】http://www.ruiyish.com【/color】  【url=http://www.ruiyish.com】【color=#ffffff】万艾可【/color】【/url】
【color=#ffffff】http://www.zxgrow.com【/color】  【url=http://www.zxgrow.com】【color=#ffffff】卡王【/color】【/url】
【color=#ffffff】http://www.gzkemei.com【/color】  【url=http://www.gzkemei.com】【color=#ffffff】基因育根【/color】【/url】
【color=#ffffff】http://www.dfdzpcb.com【/color】  【url=http://www.dfdzpcb.com】【color=#ffffff】阴茎增大【/color】【/url】
【color=#ffffff】http://www.jishiyaofang.com【/color】  【url=http://www.jishiyaofang.com】【color=#ffffff】超级P57【/color】【/url】
【color=#ffffff】http://www.KYKYY.COM【/color】  【url=http://www.jishiyaofang.com】【color=#ffffff】充气仿真娃娃【/color】【/url】
【color=#ffffff】http://www.jskmvchina.com【/color】  【url=http://www.jskmvchina.com】【color=#ffffff】怎么样才能生儿子【/color】【/url】
【color=#ffffff】http://www.cdwucheng.com【/color】  【url=http://www.cdwucheng.com】【color=#ffffff】脚气的治疗方法【/color】【/url】
【color=#ffffff】http://www.am688.com【/color】  【url=http://www.am688.com】【color=#ffffff】阴茎短小【/color】【/url】
【color=#ffffff】http://www.jxhaichuan.com【/color】  【url=http://www.jxhaichuan.com】【color=#ffffff】快高【/color】【/url】
【color=#ffffff】http://www.chxtn.com【/color】  【url=http://www.chxtn.com】【color=#ffffff】wifi 密码<此处内容被屏蔽>【/color】【/url】

网友G(2014-04-30):
是通过labview 连接S7-200 PC Access,已经连接成功了

但是S7-200 PC Access不能把项目加载到状态(测试客户机)里,每次需要手动加载。

能做到自动加载吗?

网友H(2017-08-29):
内容挺多,可看性太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