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6t和506m系列,下载程序后运行,触摸屏画面显示“base window(**)must full screen size"各位怎么解决??

楼主(2007-11-04):
506t和506m系列,下载程序后运行,触摸屏画面显示“base window(**)must full screen size"各位怎么解决??

网友A:
系统参数的人机类型错了

网友B:
人机类型中,506T一个型号有2中分辨率,请确认选择正确的。

网友C:
出现此提示是触摸屏分辩率不同导致的,MT506E有两种分辩率,一种是320*240,一种是320*234,要注意区分,当用320*240的分辨率的软件下载到320*234的触摸屏中,就会出现上述提示,值得一提的,画面的切换按钮在画面切换时,也必需是全屏切换,不是全屏也会出现上述提示,具体的请上机试试

网友D(2007-12-08):
我最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请问必需是全屏切换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你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021-62458703-105,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F(2008-01-24):
 系统参数     人机类型错了

网友G(2008-03-06):
系统参数错误,在2.7.3以后编辑软件中选择506T/T/M

网友H:
出现此提示是触摸屏分辩率不同导致的,MT506E有两种分辩率,一种是320*240,一种是320*234,要注意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