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面油从吸气桶里冒出来,螺杆空压机。

楼主(2007-11-05):
我们在改造一台富胜的空压机,用PID控制,用压力传感器反馈,结果在设定压力到了一后变频器控制电机将底转速直到停止。在它刚要停止的时候空压机油从进气门里喷出来有好多
请大家帮我枌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办法解决?
谢谢过大家。。。。。。。。关注

网友A:
学习
经验不足,无能为力

网友B:
很有可能是你的出气止回阀动作不灵敏,造成停机时空压油从进气口回流。这问题我们见过,不过是英格索兰的,我们没有复盛的,但原理都一样。如果你的排气止回阀动作不灵敏,在停机的瞬间,储气罐的气压比机头的压力高,从而使空气倒流,以至油从进气口出来。

网友C:
楼上说得有道理,你检查一下止回阀看一看。

楼主:
用 工频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啊
在压力到了设定的压力后反馈信号减到变频器停直
在电机减速到停直的时候油从进气口喷出来了

网友D:
你说的情况,我们曾经经历过,螺杆机在停机前,预先关闭进气阀,然后再延时几秒停机。否则将会喷油。

网友E:
停机前应有一个卸压动作,就是把油气分离器内的压力卸掉,你在设计的时候估计忽略了这个动作,以至把油压回进气口

网友F:
同意YJIG和付旦

网友G:
 停机前应有一个卸压动作,就是把油气分离器内的压力卸掉,你在设计的时候估计忽略了这个动作,以至把油压回进气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YJIG
那你们那时候那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你们说的那个阀们就是进气口那里吗?
这个保护动做要怎么设计呢?

网友D:
我们当时并未用变频,是误操作,未按机器要求正常关机,采用的是紧急停机。结果出现喷油。
对于你的变频系统,在关机前,预先设定一个频率(大于喷油时的频率,且小于50HZ),在此频率下,先将进气阀关闭。

网友H:
1、油停止阀泄露
2、止回阀泄露
3、重车停机
4、压力维持阀泄露
5、泄放阀未泄放
6、油细分离器破损

楼主:
可能是重车停机的原因
在工作工电机停掉了

网友I(2008-05-05):
复盛空压机SA37A型号以下:如果正常停机也会从进气门里喷出油的!

排除以下3个故障点:

1)回油止回阀没有坏!

2)泄放阀泄放正常!

3)最低压力维持阀没有漏气!

那就是进气阀里面的铁夫蓉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复盛空压机SA37A型号以下:如果正常停机也会从进气门里喷出油的!

排除以下3个故障点:

1)回油止回阀没有坏!

2)泄放阀泄放正常!

3)最低压力维持阀没有漏气!

那就是进气阀里面的铁夫蓉坏了!

支持这种说法,我们公司两台复盛的,都差不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情况,我们曾经经历过,螺杆机在停机前,预先关闭进气阀,然后再延时几秒停机。否则将会喷油。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情况,我们曾经经历过,螺杆机在停机前,预先关闭进气阀,然后再延时几秒停机。否则将会喷油。

我也认为这样~

网友L(2010-05-10):
这个进气阀有问题,没有及时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