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气动闭锁阀闭锁后的问题

楼主(2007-11-05):
气动闭锁阀是应用于气动系统中的一种保护器件,当气源或供气管发生故障,致使信号气源低于设定值时,闭锁阀可以立即自动闭锁,使气动执行元件保持原有状态不变。
请教高手: 所谓的保持原有状态不变是指发生故障时的执行器元件的状态不变么?

网友A:
是指被控元件,如气缸等。

楼主:
是指气缸发生故障时的状态保持不改变么?

网友B:
不是元件不变,而是被控的阀门的状态维持在信号断开时的状态.可以继续完成工作.

网友C: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