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什么是所谓的`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螺旋线插补?

楼主(2007-11-05):
请教大虾一下,什么是所谓的`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螺旋线插补?

网友A:
查阅论坛旧帖或精华区。

再不,就随便找一本数控教材读读。

网友B(2008-12-03):
这个概念般是用在计算机图形显示,或则数控加工的近似走刀等情况下的.
以数控加工为例子
一个零件的轮廓往往是多种多样的,有直线,有圆弧,也有可能是任意曲线,样条线等. 数控机床的刀具往往是不能以曲线的实际轮廓去走刀的,而是近似地以若干条很小的直线去走刀,走刀的方向一般是x和y方向.

插补方式有:直线插补,圆弧插补,抛物线插补,样条线插补等
所谓直线插补就是只能用于实际轮廓是直线的插补方式(如果不是直线,也可以用逼近的方式把曲线用一段段线段去逼近,从而每一段线段就可以用直线插补了).首先假设在实际轮廓起始点处沿x方向走一小段(一个脉冲当量),发现终点在实际轮廓的下方,则下一条线段沿y方向走一小段,此时如果线段终点还在实际轮廓下方,则继续沿y方向走一小段,直到在实际轮廓上方以后,再向x方向走一小段,依次循环类推.直到到达轮廓终点为止.这样,实际轮廓就由一段段的折线拼接而成,虽然是折线,但是如果我们每一段走刀线段都非常小(在精度允许范围内),那么此段折线和实际轮廓还是可以近似地看成相同的曲线的 --------这就是直线插补.

网友C(2010-08-30):
搭车求螺旋插补算法。或者哪里可以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