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remeter Pelton叶轮流量计简介

楼主(2007-11-05):
一、简介
Litremeter Pelton叶轮流量计量程范围广,可以测量低流速流体。可在不同流速下准确测量多种不同的液体如各种酸性化学品、燃料、软化水和热油脂等。控制仪表采用多功能微处理模块、数据通讯模块等,保证Litremeter Pelton流量计具有极佳的线性度和完善的数据通讯功能。流量计采用PFA、PVDF、玻璃纤维尼龙材料、玻璃纤维聚丙烯材料和PVC等多种材质制造的高效Pelton式叶轮,叶轮转子顶端密封安装的鉄素体避免接触液体;标准转子轴承由碳化鎢球体或蓝宝石半球基座组成,蓝宝石轴承适用于强腐蚀液体和软化水的测量。叶轮系统具有极低的摩擦系数和足够的机械强度以保证较长期使用寿命。 叶轮转子通过顶部铁素体及采样线圈的互感作用,流量计检测到叶轮转子的旋转情况,保证在极低的流速下也不会产生错误信号。叶轮和低摩擦系数轴承相互配合使流量计具有明显的低流速流体测量。
二、特性
线形度优于±1%(满量程的90%);±0.5%(最低量程的10%
重复性≦±0.25 (满量程的90%)
量程比≤50:1(粘度1cps) (LM系列至280:1)
量程范围 0.006~20000L/min
防护等级 本安型可达到IP68,普通型IP65
叶轮可方便的从壳体上取下来清洗
工作温度≦135℃
工作压力≦2068bar
输出 电流输出或脉冲输出
三、原理
LM系列Litremeter Pelton叶轮流量计的转子形式采用直叶片Pelton式叶轮设计,通过其超大叶片面积和流量计入口大小比较,使得流量计具有较宽的测量范围的同时对极低流速的流体进行测量。流体通过流量计入口直接推动叶轮旋转,使得叶轮旋转的速度和流体的流速呈线性比例关系。流量变送器的传感器线圈可检测到位于叶轮顶端铁素体的转动速度,经信号处理模块输出具有抗干扰的脉冲电流信号,信号传输距离可达1000m以上。LM系列流量计可以采用螺纹连接或软管连接方式。
MM系列(孔板/旁通管路)流量计主要用于较高流速流体的测量,具有类似于LM系列流量计的叶轮结构和信号处理模块。通过安装在旁通管路的叶轮系统与孔板相互配合,实现流量测量。大部分流体从叶轮两侧与总流量保持一定比例关系的孔板流过,小部分流体流经旁路直接推动叶轮转动,转子的转速产生的脉冲信号与流经表体的总流量具有一定的线性比例关系,并具有高量程比的特性。每台经过标定的流量计仅通过对所测流体总流量的2%进行测量即实现对总流量的准确测量。
四、材质选择
Litremeter Pelton叶轮流量计由高质量材料制成,表体采用316不锈钢材质,轴承部分采用碳化钨或采用全蓝宝石材质以增强化学抵抗性。在化学腐蚀场合除选配特有的蓝宝石轴承外,表体其它部分可以选用经过非损坏性材料检测的钛、PFA、PTFE、PP或PVC材质组装制造,满足防腐要求。外壳根据流量计的具体设计要求采用氟橡胶,EPDM,Kalrez或PTFE材质制造。可根据用户实际要求生产满足各种安装和应用场合的流量计。
五、管径选择
Litremete Pelton叶轮流量计可以在很宽的流量范围内工作,甚至在相对比较低的流量条件下也可以正常工作。不需要为了降低压力损失而按照比通常实际最大流量高的流量标准来选择流量计管径。在非常低的流量下应该选用相对较小管径的流量计,以提高其测量精度。Litremeter Pelton叶轮流量计工作在标准量程的上限的90%内可获得最佳的测量精度,各种规格流量计按照表格中所列标准流速范围进行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