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采集

楼主(2007-11-05):
工控高手们,我现在做个定位小车,用绝对值编码器定位控制,但是这种编码器我还是第一次用,请问那位有编码器的脉冲采集的程序(用485或DP通讯连接PLC),提供给我参考,谢谢,y6843@sina.com

网友A:
关键是要知道绝对编码器的数据传输协议。程序,完全可以参照协议编写。

网友B:
首先要确定绝对值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与PLC之间是用什么信号连接.如你所说的RS485通讯,是物理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