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默生TD3300欠压故障

楼主(2007-11-05):
    现有一台爱默生TD3300/3.7kw变频器通电后一直保持poff故障显示,按面板按键无反应,开关电源不是很懂,求教高手指点迷津,先谢谢啦!

网友A:
检测有问题,机器有显示证明与开关电源没有关系

网友B:
电容坏了

网友C:
主电容坏了

楼主:
哪个主电容啊,振荡电路供电电容吗?

网友B:
应该是一个小电容

网友D:
可能是检测母线电压的一个小电容坏了

楼主:
相互学习:
检测母线电压的电容是多少伏的?

网友E:
其实就是开关电源上的一个小电容有问题!

楼主:
果然是小电容坏了,谢谢 滨州疯人,相互学习和一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