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调速一问

楼主(2007-11-05):
11KW三相异步电动机用电磁调速器控制用于钢带卷取,现在的问题是在运行过程中停机后有时会反转几转才能停下,此时已经无反方向拉力.是反馈量调节不当吗?

网友A:
钢带卷取为什么不用力矩电机。

网友B:
我建议你把励磁电机改为普通电机,在用变频器来控制,那样很好解决这样的问题的

楼主:
谢谢二位!现在就是用的普通三相异步电机,考虑用变频来改造但那是后话了.我目前就是想知道如何调整满足生产.

网友C(2009-03-23):
钢带的反弹力使然,可以在电磁离合器后加一个与电机联动的制动抱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