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从通信问题

楼主(2007-11-05):
在s7-400与s7-300设置好DP主从通信之后,那么第一次往CPU里下载程序时,只能用MPI的方式下载吗

网友A:
S7-300和S7-400,他们之间的通讯关系是主从关系吗?应该是主主关系吧!那样才能用MPI通讯??

网友B:
最好先定义好硬件组态,用mpi下载

网友C:
那么第一次往CPU里下载程序时,只能用MPI的方式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