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态王与FX2n通信

楼主(2007-11-05):
我用两块PLC模块要与上位机通信,PLC型号是三菱的FX2n,上位机软件是组态王,我直接用编程口接到计算机上,请问通信程序怎么写?组态王提供的通信函数是:BIT与BITSET。哪位高手帮帮吗?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主态王支持字传送吗?我想把PLC中的D显示到上位机上,如果没有字传送,那岂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A:
我记得FX2n可能要加485BD模块才能和上位机通讯。

网友B:
编程口和485BD模块都可以,不用编程的,提供的有驱动,寄存器可以直接调用,不用函数BIT与BITSET。支持字符串。

网友C:
直接可以通讯
没有什么所谓的通讯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