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讨论]ABB组态维护

楼主(2007-11-05):
请教各位高手:ABB AC800F联机修改参数时对话框中的 “修改数值” 与 “写入” 有何区别 ?

网友A:
一个是在线修改,一个是写入控制器

网友B:
还是听得不太懂啊,
在线修改和写入控制器有区别吗?

网友A:
区别就是是否写入控制器,在线修改是不写入的,如果控制器异常中断或者CPU初始化,在线修改的参数是保留不下来的,必须重新设置

网友C:
通俗点,比如说你的一个调节器正反作用不对,这时你只需要在联机状态“写入”参数,这样在把你的程序保存一下就好了。写入是直接写入控制器。

网友B:
有点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