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程题求解

楼主(2007-11-05):
有一个按钮,第一次按下一直亮,第二次按下闪烁,第三次按下停止,S7-300梯形图望各位高手指教!万分感谢!wanglaosuo@tom.com

网友A:
我只能告诉你怎么做!用2计数器,和S指令每二个编个振荡电路,然后弄个复位好了!

网友B:
个人思路:
检测信号上升沿,并计数.再根据不同的计数值跳到相应的程序.
当计数值大于3时,计数值清零.

网友C:
赞同楼上的!

网友D:
LDN    M0.0
TON    T37, 20
LDW>=  T37, 10
S      M0.1, 1
LD     T37
R      M0.1, 1
=      M0.0
LD     I0.0
EU
LPS
AN     M2.0
AN     M2.1
S      M1.0, 1
LRD
A      M2.0
SLB    MB1, 1
LPP
A      M2.1
R      M1.0, 2
LD     M1.0
=      M2.0
LD     M1.1
=      M2.1
LD     M1.0
LD     M0.1
A      M1.1
OLD
=      Q0.0

以上s7-200程序可实现此功能,s7-300程序实现原理与此同。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让我心理觉得暖洋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