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如何实现其运动

楼主(2007-11-05):
其运动过程如下:
旋转15°,下压6mm,再旋转60°,停滞1秒,旋钮回上,旋转90°,停滞1秒,旋钮下压2mm,回旋165°。整个过程大概5-7秒。
怎么能实现其运动过程呢?请说详细点,谢谢!!

网友A:
用一个步进电机可以实现,如感兴趣请联系010 89502338杨先生

网友B:
我不抬清楚是何种负载和结构,
可以考虑用机械的方式凸轮结构来实现

网友C:
采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控制,编制程序就可以实现这种状态.....具体做什么的我不知道,说清楚的好些!

楼主:
负载不大,主要是进行开关的寿命测试用

网友D:
用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