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E相关标准及规范

楼主(2007-11-05):
我初出茅庐,在这个行业的时间很短,想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各位大侠,有对SOE比较熟悉的,请赐教。
不胜感激!

网友A:
SOE:顺序事件报警,就是用来确认报警的顺序,在很多系统中,比如电厂,或ESD(紧急停车系统)中,由于故障会导致停车,当一个停车信号出现时,会导致其他信号出现,这时无法判断导致事故的原因,为了分析事故产生的原因,所以需要SOE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