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维修

楼主(2007-11-05):
对触摸屏知之甚少,看了论坛上的一些帖子,也是一头雾水。在这里想请教一个问题:一块屏通电后,屏幕亮,但是屏上无显示内容。请问这可能是哪部件有故障?又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东莞合精机电有限公司从事工控显示屏及触摸屏销售维修.
夏普(SHARP)液晶屏:
 LJ089MB2S01,LJ640U34,LJ640U32,LJ640U35,LJ640U25,LJ640HB34,LJ640HO34,  LM32019T,LM32015T,LM320192,LM320152,LM64C21P,LM64P89L,LM64C183P,  LM64P83L,LM057QC,LQ104VIDG11 LJ64K052 LJ640U31  LM24P20 LP24010J
LM64011J LM64C35P LQ104V1DG11 LQ104V1DG21 LQ104V1DG51  LJ640EU34
LM64P101 LM64C89NA LM32018T  LM32019P2 LM64C35P LM64011J LJ64VU32
LJ64DU34 LJ64AU34  LM24010Z LJ640U48 LJ64K052 LJ64HO52
NEC液晶屏;
NL6440AC33-02,NL6440AC30-05,NL6448AC33,NL6448BC33
日立(HITACHI)液晶屏
 LMG7420PLFC,LMG7401PLFC,LMG7400PLFC,LMG7410PLFC,LMG6401,LMG5278XUFC,  LMG6911RPBC,LMG7550XUFC,SP14Q003,SP14N002,SP14N003,SP14Q002  SX19V001-ZZA
SX21V001  SP14Q003-C1,SX14Q004,SP14Q002-A1,SX16H006,LMG7420PLFC-X;
LMG5270XUFC  LMG9400XUCC LMG9460XUCC LMG9661ZWCC LMG9910ZWCC LMG6401   LMG6410
东芝(TOSHIBAT)液晶屏
液晶屏LTM10C209A,LTM10C209H,TLX1741-CB3,LTM09C011 、12、
京瓷(Kyocera)液晶屏
 KCS057QVIAA,KCB104VG2CA,KCB104VG2BA,KCS057QVIAD-G23,K6488L-FF,
KCS6448BSTT,KHS072VG1MB,KL6440、KL6440ASTC、KL6440RSTS、KL6440SSTS
KCS3224ASTT KCB6448CSTT KCG057QV1DAKCS057QV1AD  KCS057QV1AJ TCG057QV1AC KCS077VG2EA  KCS6448MSTT   KHB084SV1AA KCS6448DSTT KCS6448ESTT KCS6448JSTT-X3 KCT121SV2AA-A01  KS3224SSTT
OPTREX液晶屏
DMF50260 DMF50260 DMF50840 DMF50174 DMF608 DMF5005 DMF6104N
南亚 NAN YA
LTBHCT373GK  LTBLDT163  M163-11L  M203L
平达(PLANAR)
EL640.400-cb1、EL640.400-cb3、EL640.400-cd4、EL640.400-ce、EL640.400-c2、EL640.400-c3、EL640.400-cd3 , EL8358MS  EL640.480-AM1  EL512.256
EL640.480-AA1  EL640.480-AAA  EL4737LP
HOSIDEN
 HLM8619  HLM6323

网友A:
说明: 依托多年工控显示器及触摸屏设备的维修经验,对以下产品具有无可比拟的维修优势: 西门子DCS工控显示器 - 西门子人机界面、工控机维修 MITSUBISHI(三菱) - 工控触摸屏维修、人机界面修 OMRON(欧姆龙) - 欧姆龙人机界面、工控机维修 台达人机界面 - 台达人机界面维修 DCS专用显示器 - YOKOGAWA、HONEYWELL、ROSEMOUNT、ABB、FOXBORO、BAILEY 一般工业显示器 - 纺织加弹机显示器/触摸屏及人机界面/EL显示屏/LCD显示屏/触摸屏配件/流量计LCD显示屏/流延膜生产线设备专用显示器 医用显示器 - PACS发展动态/医用LCD vs CRT/医用显示器型号 特殊接口显示器 - CGA/EGA信号显示器/RGB三线BNC输入显示器/LCD液晶屏BNC输入显示器 更多工控显示器维修包括: 松下Pro-face触摸屏,Eview触摸屏,伺服系统,安川,FUJI富士,SANKEN三肯,IDEC和泉,MW明纬,SCHNEIDER施耐德等普洛菲斯触摸屏:
GP270-LG11-24V GP37W2-BG41-24V GP377-LG41-24V GP377-SC41-24V
   GP477R-EG41-24VP   GP570-BG11-24V GP577R-SC41-24VP GP577R-TC41-24VP
   GP675-TC41-24V GP675-TC11 GP2301-LG41-24V GP2301-SC41-24V
GP2300-LG41-24V GP2300-TC41-24V GP2400-TC41-24V GP2500-LG41-24V
GP2500-SC41-24V GP2500-TC41-24V GP2600-TC41-24 V   GP47J-EG11  GP577R-SC11
GP577R-EG41-24V  GP577R-LG41-24V  GP477R-EG11 GP370-LG11-24V
GP370-SC11-24V  GP37W-LG11-24V  GP377-LG11-24V GP377-SC11-24V
GP470-EG31-24V GP570-BG11-24V  GP570-SG31-24V GP577R-TC41-24V
GP577R-SC41-24V
A870GOT-EWS
A870GOT-SWS
A870GOT-TWS
A810GOT-CS
A8GT-70GOT-EW
A8GT-70GOT-SW
A8GT-70GOT-TW
A8GT-70GOT-EB
A8GT-70GOT-SB
A8GT-70GOT-TB
A8GT-10GOT-C
A8GT-PWEL
A8GT-PWST
A8GT-PWTF
A8GT-PW24
A850GOT-LWD
A850GOT-SWD
A850GOT-LBD
A850GOT-SBD
A850GOT-LWD-M3
A850GOT-SWD-M3
A850GOT-LBD-M3
A850GOT-SBD-M3
A851GOT-LWD
A851GOT-SWD
A851GOT-LBD
A851GOT-SBD
A851GOT-LWD-M3
A851GOT-SWD-M3
A851GOT-LBD-M3
A851GOT-SBD-M3
A852GOT-LWD
A852GOT-SWD
A852GOT-LBD
A852GOT-SBD
A852GOT-LWD-M3
A852GOT-SWD-M3
A852GOT-LBD-M3
A852GOT-SBD-M3
A853GOT-LWD
A853GOT-SWD
A853GOT-LBD
A853GOT-SBD
A853GOT-LWD-M3
A853GOT-SWD-M3
A853GOT-LBD-M3
A853GOT-SBD-M3
A7GT-BUS
A7GT-BUS2
A7GT-BUSS
A7GT-BUS2S
A8GT-RS4
A8GT-RS2
A8GT-MCAM
A8GT-MCA1MFDW
A8GT-MCA2MFDW
A8GT-MCA4MFDW
A8GT-70PSCE
A8GT-70PSCS
A8GT-70PSNE
A8GT-70PSNS
A8GT-50PSC
A8GT-50PSN
A8GT-70LTS
A8GT-50LT
A8GT-70LTT
A8GT-70PRF
A8GT-50PRF
A8GT-70KBF
A8GT-70STAND
A8GT-50STAND
A8GT-50STE
A8GT-SWR2
A8GT-70GOT-EW-EUN
A8GT-70GOT-EB-EUN
A8GT-70GOT-SW-EUN
A8GT-70GOT-SB-EUN
A8GT-PW-EU
A7GT-BUS2-EUN
A8GT-RS4-EUN
SW3NIW-GOT800P-SET
A64GOT-L

网友B:
一是LCD坏,
二是主板显示电路坏,
三是LCD和主板的连接线坏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89545035   传真020-85542220

网友C:
是白屏吗?是的话换电源上的几个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是硬件有故障了,找人机界面的配件可加QQ群50538167

网友E:
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