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如何导入自己做的图片???

楼主(2007-11-05):
问问高手们,如何导入自己做的JPEG或BMP格式的图片啊?或者怎么把JPEG、BMP格式的图片转化为BG格式的也应该能行吧!我急用。谢谢高手的回答!

网友A:
把用小画家图片做成你的屏支持的位图后,在点阵图里进行添加。如果你的屏是四色灰阶,那么你要转成单色位图。

网友B:
加我QQ470331240,或者打我电话13761012595  021-32020258-105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C:
比较简单。

网友D:
插入图片显示不了啊

网友E(2007-12-19):
500系列只能现实16色,256色的图片;4000/5000系列可以支持16色,256色,24色,32色的图片。

网友F(2008-09-10):
最好保存成BMP的文件格式上传;

网友G:
知道的大侠能不能给大家分享,谢谢

网友H(2008-11-12):
添加位图怎么程序老出错?

网友E:
添加位图要注意一点就是图片的大小不能超过触摸屏的分辨率。

之后要注意的是500系列不支持24位图,显示效果也是256色的。

4000、5000系列支持16色,256色,24色,32色的图片,显示效果是65536色的。

网友I:
如果是MT500的屏,先用图形处理软件将图片转换成256色的位图,图片转换后会出现失真。再添加位图库(也可以用西欧它能够自带的图库,选择空白图片,再点击添加位图,这时会提示您是否覆盖自带图库等,而且您自己做的一个工程里面要用到的图片最好新建一个图库,这样,在以后涉及到程序移植电脑或重装软件改变安装路径的时候,可以直接到原来的安装路径下面的libary文件夹下面找到用户自定的图库,所以强烈建议用用户添加后自定义的图库),完成后,添加位图,选中你要添加的位图即可。

如果是MT4000/MT5000的屏,注意图片的大小不要超过你所用触摸屏的规定分辨率,因为MT4000/MT5000的系列都支持24色位图,当然您的JPG和BMP格式的图片都可以支持,只是使用的时候注意您的要求就可以,JPG的格式空间小,但是图片的细节处会有像素点,BMP的格式大,但是图片清晰。根据个子的情况选择。然后在工程数据库里面新建图形》选择位图》命名/状态设置》建立》点“加载位图图标”或在黑色区域双击》选择您要导入的自建图形》保存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