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点评:55KW启动柜(照片+图)

楼主(2007-11-05):
第一次做控制柜(自己厂里用的),自己原本学机械出来的,所以请大家点评一下哈。
要柜子能够进行新机的试机调试,控制一台15KW-55KW三相异步电机,要有点动控制。老板要求成本低些,利用现有的一些东西(主要是那160A的空开和接触器,考虑到供电回路有漏保,就不再买空开了),要求带动机器空载试机,但始终不加工作负载。
    空开160安,10In动作;接触器2个95安的1个65安;熔断器10安;端子150A;包括按钮什么的全用正泰,电流表没找到合适的现货就没装。二次回路是我自己画的,一次回路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改了三分一,没仔细检查,现在更正的图在26楼

楼主:
多谢大家!二次回路是我自己画的,一次回路是在别人的基础上改了三分一,没仔细检查,现在更正的图在26楼

楼主:
欢迎大家多批评 :) 大家说得比较多的线号问题 我线号管已经买好了 当时做的时间紧,就没有做线号了

楼主:
欢迎大家多批评 :) 谢谢大家的点评、支持和鼓励:}

网友A:
柜子做得太难看了,也没个线号,出故障难查!

网友B:
第一次.可以了.有点乱.异形管.扎带.线不平直
信号线头应压在锣钉旋入方向.
....

网友C:
应该使用行线槽,门上要有固定座,线号标签。
黄绿双色线怎么能用于灯的零线?
最重要一点,星三角启动,开停时间间隔要在20S以上比较安全。可以在面板上标明。

网友D:
主电路转成三角后电机相序有问题。

网友E:
没有线号你按什么接的?主电路跨线用的好象是防水线扒出来的

网友F:
不堪入目

网友G:
图画的倒也说的过去,实物就……

网友H:
1.星三角转换相序有问题
2.接线看起来没有安全感,好好弄下吧,好乱、太挤了3.我眼拙,热继是哪个?4.没有线号,接线也太玄了吧

网友I:
能用,结实就行

网友J:
学机械出来的第一次搞这个能安装成功已经很不错了,
下次再装就会变漂亮些了..支持一下/

网友K:
没有热继电器?
设计也有问题,中间的接触器用辅助触头太多

网友L:
95A的接触器配55kw电机,太小了;星三角转换相序有问题;

网友M:
线太乱了

网友N:
接触器容量合适,线最好标上线号,再用线扎扎一下.

网友O:
电机的符号是不是标错了.

网友K:
熔断器10安=== 太大 3A都大
接触器2个95安的1个65安===比实际电流大1.6倍,差不多可以

网友P:
柜内布线太难看了,一点都不规范

网友Q:
线路有点乱,而且没有线号,不太正规.

楼主:
修改的一次回路

楼主:
下面引用由雅各宾在 2007-11-5 18:11: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使用行线槽,门上要有固定座,线号标签。
黄绿双色线怎么能用于灯的零线?
最重要一点,星三角启… -------------------------------------------------------------------------------------------- 放线槽空间不够,控制箱是别人去年就买好的; 黄绿双色线被我当作信号回路做出来,因为我的软线(用在通向柜门的线路)是从3芯线拆出来的啦而灯上绿线看作灯的低电位;同样,控制回路中红线是高蓝线是低。这样做是为了方便检查(还的没做线号的问题) 另外,这二次回路是380V的,应该没有零火之分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大头鱼在 2007-11-5 18:24:00 发表的内容:   没有线号你按什么接的?主电路跨线用的好象是防水线扒出来的 -------------------------------------------------------------------------------------------- 我是直接照着电路图接上去的,主线路是从大电缆拆出来,16平方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半截木头在 2007-11-5 18:40:00 发表的内容:   1.星三角转换相序有问题
2.接线看起来没有安全感,好好弄下吧,好乱、太挤了3.我眼拙,热继是哪个?4.没… -------------------------------------------------------------------------------------------- 因为要控制15到55千瓦的电机,没有那么大的范围啊,加上是新机器空载调试,所以就靠空开中的过载保护了:)没有热继。接线是空间所限啦,我也觉得空开和接触器间的线太短了些.我已经给二次回路通过电了,操作正常:}

楼主:
下面引用由赵书锋在 2007-11-5 19:31:00 发表的内容:   没有热继电器?
设计也有问题,中间的接触器用辅助触头太多 -------------------------------------------------------------------------------------------- 是三角接触器辅助触点多是因为控制回路的设计决定的,控制回路具有:星角转换时主接触器断电;启动完成后时继断电;而时继线圈前的KM1和KM2常闭并联是为了保证启动时时继线圈有电,我试过拆掉这个并联,只留KM2常闭,结果是只有第一次试机就转换不过来,后面全能转换

楼主:
下面引用由赵书锋在 2007-11-5 21:50:00 发表的内容:   熔断器10安=== 太大 3A都大
接触器2个95安的1个65安===比实际电流大1.6倍,差不多可以 -------------------------------------------------------------------------------------------- 这个是参考:1专业电柜厂给我们做的柜子,不过他们做的是控制整套机子的 2控制回路额定5A,2倍选取 不过我也觉得大了 准备按你说的换3A,反正自己厂用,好换 接触器确实是按1.6左右的系数选取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CW888在 2007-11-5 18:03:00 发表的内容:   第一次.可以了.有点乱.异形管.扎带.线不平直
信号线头应压在锣钉旋入方向.
.... -------------------------------------------------------------------------------------------- “信号线头应压在锣钉旋入方向.”具体指什么?

网友G:
你用的接触器上可以附加气嚷式时间继电器,可节省空间,简捷线路。

网友R:
线有点乱

楼主:
TO  CW888:
那个接法在电工书上有看过,只是发现在实际接的时候,大多双股用直插,单股用线鼻子,也有发现象我这样直接插的。我是偷懒了

网友S:
柜内太难看

楼主:
下面的图是从别的帖子看的,也是星角转换时切断主接触器,但有个问提就是:时继长时间通电对国产时继有影响吗?(从原理上似乎没影响,但有见别人说过不好)

网友T:
热过载继电器的位置对吗?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东方知名在 2007-11-6 17:09:00 发表的内容:   热过载继电器的位置对吗? -------------------------------------------------------------------------------------------- 问题主要在热保如果接在主接触器下,我们的机器在只带动机器空载的情况下仍然跳闸,原因是热保是针对相电流选的,在启动阶段热保就跳,已经实验了很多次都是这样.所以就有意躲过启动阶段.主要靠空开的过载保护功能(160A空开是去年买的,其实我觉得应该选再小一些)所以我接在角接触器上了。下班要关门了,我明天再来说

网友U:
电流表 要装电流互感器的
热继接错地方了

网友U:
星转三角形后要调相的

网友V:
能用就行了

网友W:
太难看,接线也太没水平了。要是我验收肯定要返工。

网友X:
我觉得还好,不光要好用还要好看,
因为工艺工艺,就是要把产品当作是一件艺术品来看

网友Y:
 我感学热过载继电器装在KM1下要安全点,大家说是不是?

网友Z:
主电路好好整理一下.不然容易短路

网友AA:
柜子做得太难看了

网友AB:
还可以,楼主也是应老板要求,将就现有的材料,节约成本嘛。第一次做柜子,没有“放炮”,成功就行。记得当初第一次做柜子的时候,控制线接得也跟楼主的差不多,后面被师傅狠狠地说了一顿,还说我比较适合做架空线,全部重新来过。...所以,如果把控制线选成单芯线,横平竖直的,那样效果就好得多。 另外,你电路图中的热继用KH表示?

网友AC:
学机械的第一次能成功,不错。

网友AD:
学机械的能做到这个样子已经不错了。

网友AE:
电器柜不是工艺品,是用的东西,不为好看,只要安全、可靠。

网友AE:
电器柜不是工艺品,是用的东西,不为好看。只要安全、可靠。

网友AF:
还行,就是线有些乱.

网友AG:
两个图都有问题,第二个连一个连锁都没你准备用什么开关

网友AH:
二次图太罗嗦,本来很简单,画的复杂的话

楼主:
下面引用由dhf在 2007-11-10 15:12:00 发表的内容:
   我感学热过载继电器装在KM1下要安全点,大家说是不是?
--------------------------------------------------------------------------------------------
这也是我一直头疼的地方! 放主接触器下理论上在启动时有保护,但会启动时就跳热保,那就谈不上什么保护了.接在角接触器上,却又在启动时不保护

楼主:
下面引用由云锋在 2007-11-10 17:22:00 发表的内容:
  还可以,楼主也是应老板要求,将就现有的材料,节约成本嘛。第一次做柜子,没有“放炮”,成功就行。记得当…
--------------------------------------------------------------------------------------------
多谢鼓励.那幅图是我从别的帖子上下的原图.我把热继标为FR

网友AI:
一次线路接触器接线的位置改了几次都是错的

网友AI:
一次线路接触器的接线位置改了几次都是错的

网友AJ:
呵呵!楼上说的不对哦!要是都这么做那电工的脸就丢尽啦!但是做的不好要总结经验,下次不要再犯了.楼上提的几点毛病也是我的观点.

网友AK:
控制柜还可以 ,电线颜色以后要注意,不要乱用,没有必要用那么多辅助触电来控制,电源线在交流接触器的上端头要换向

网友AH:
图画的一笔鸟糟

网友AL:
我也是菜鸟,谈谈我的意见。柜子内布置的还可以。就是时间继电器可以省略了。我记得有一种接触器,辅助触点就有延时功能。线没有压鼻子用号管很遗憾。

网友AM:
看起来好乱~!

网友AN(2009-05-07):
在学校这个东西画的门清,实际工作中星三角呀\自藕变压器呀基本就没遇到过,这两年连绕线电机多逐渐给淘了,楼猪就不错了,

网友AO:
不咋地,不是很专业的接线!估计lz不是电工专业毕业的!

网友AP:
热继电器???KH??不是FR吗??看起来楼主的接线很乱,比山寨机的还难看,第二个人绝对不可能维修的.没有任何的标记,批评的过了,希望不要介意

网友AQ:
柜子做得太难看了

主电路有问题,热继电器应安装在主线下

网友AR: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控制  Y.....三角..................

网友AS:
确实是难看了!

好好整改!

网友AT:
一定要记着同一相电不能加在同一个绕组上

网友AU:
第一次做,也太难看了,不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