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请教此种温控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11-05):
各位大侠:本人看到一台德国机,其有三段加热圈,并有三个表控制三段温度。上段与中段加热圈用两个热电偶测温并分别用温度表控制;其下段没有装热电偶直接用一个表控制,此表(百分表?)为指针式,从0-100可调。此表为德国表(witropuls 50),表上面有一个“%”符号。表的接线就4条线,两条为220V电源线,另两条线为一对常开触点,控制下段加热圈的接触器。想请教各位此表的工作原理如何?谢谢!

网友A:
共同学习!!!加QQ439596365

网友B:
洋玩艺啊.不太了解

网友C:
是模拟的温控器??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