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NUC 0i系统

楼主(2007-11-05):
开机后屏幕显示 :GRAPHIC IS READY ---LOADING GRACHIP SYSTEM后,屏幕不再显示,机器不能启动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一般就这样可以进入系统了,是不是你在系统还没有进入的时候按了一些功能键,也许我说错了,我们公司也在做,但我到公司还没有过两个月,在电装。仅仅知道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