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清存储器模式

楼主(2007-11-05):
西门子300cpu在MERS模式,清除的是工作存储器内容的部分设置,或是为了保持的系统存储器的内容?还是装载存储器的内容?或者是全部的存储器?mmc卡从cpu中取下和安装入另一台cpu中并上电后,是怎样的操作过程?请赐教

网友A:
CPU打到STOP,断电后取出MMC;
断电状态插入MMC,CPU在STOP位上电,待所有指示灯正常后打RUN位。

网友B:
当拔出MMC卡后,要作一次CPU的复位.

网友C:
清除的是部分的存储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