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高压交流电机450kw液阻启动柜启动时应注意什么

楼主(2007-11-05):
工厂现有一台10kv高压交流电机450kw已经安装好,马上就要试机,是用液阻启动的,想请教各位大侠启动时和启动后应注意什么?谢谢了?

网友A:
1、启动前:
(1)应检测判断电机各项指标例如绝缘指标、三相直流电阻平衡度、相序与转子转向一致、转子是否灵活、轴承润滑油脂、接线正确、等是否处于安全正常状态;
(2)断开主电路,对启动控制过程进行通电试验,并检测三相液阻变化是否平衡、平滑、准确;
2、启动后:
(1)注意启动过程电机电流变化状况是否正常;
(2)注意听启动过程电机有无异常声响;
(3)注意启动过程电机电机轴承轴瓦温度是否正常;
(4)注意启动过程结束时是否切换及时;
(5)注意电机启动后空载电流、负载电流是否平衡、大小正常;
(6)第一次启动后运行时间要按规定及时停止,并及时评估启动过程,做好修正工作,为下一次启动做好准备;

网友B:
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的就可以,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每次启动前必须观察动片的位置是否在启动的位置!因为控制动片行程的行程开关工作环境比较恶劣,较易发生故障,如果在启动时动片的位置在运行的位置上相当于直接起动。不要认为有位置连锁控制就疏忽这一步骤!

网友C(2008-03-13):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11-5 20:38:00 发表的内容:

1、启动前:
(1)应检测判断电机各项指标例如绝缘指标、三相直流电阻平衡度、相序与转子转向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