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07-11-05):
电动机定子与转子摩擦,轴承没有坏,空转正常,带动负载时发出异常声音.连轴器中心对正.拆下电机后发现定子与转子有摩擦的痕迹.请教各位前辈问题出在何处.

网友A:
检查电机端盖,电机轴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转子扫膛

网友C:
轴承座有问题

网友B:
1、轴承故障,转子下沉;
2、 转轴弯曲;
3、 定、转子铁心偏心,椭圆,或局部变形凸出;
4、 主机对电机有冲击振动;
5、 电机与主机连接不同轴;
6、 电机有电磁振动、负载突变造成气隙不均;
7、 铁心热变形不一致;
8、 结构刚度不够,在磁拉力作用下造成气隙不均。

网友D:
楼上的说全了!!!!!!!!!!!

网友E:
轴承室是不是有松动.

网友F:
四楼好专业哦

网友G:
是不是转子偏心了

网友H:
小弟觉得! 主机对电机有冲击振动;
、 电机与主机连接不同轴;

网友I:
把转子车掉0.5 mm

网友J:
什么负载?

网友K:
这种情况应该是四楼说的第一点

网友L:
我觉得四楼说得对

网友M(2008-08-16):
电机老化,或轴承缺油

楼主(2008-09-29):
多谢大家的帮助,现在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就是转子扫膛 把转子车了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