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提供一份步进电机的c语言加速程序供参考

楼主(2007-11-05):
大家好!!我编了一段步进电机的加速程序,但是一运行好象电机就堵住了,安装驱动器常见问题回答是说要指数曲线的,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呢?恳请那位曾经做过相关调试的提供一份步进电机的c语言加速程序供参考.谢谢!!!

网友A:
未必一定要指数曲线,不过起跳频率和加速度必须合适,可以先试试最简单的直线加减速。

网友B:
如果加速时间不是很要紧,版主说的方法应该管用的,那过程就零点几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