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定位器与电气定位器气源条件谁更宽?

楼主(2007-11-05):
能比较几款智能调节阀的气源质量的要求嘛?特别是气源中含的颗粒要求。我和同行就这个问题有较大争议。我觉得智能定位器气源条件要比电气定位器要求宽。

网友A:
确实,智能阀门定位器要求宽些,一般都不需要带过滤减压器。

网友B(2015-03-25):
阀门定位器,无论是机械的还是智能的,对气源的要求都是无油、干燥、清洁的压缩空气。

只是到了工业现场,气源有时难以达到标准,难免会有含水、含油的情况,这样的压缩空气会堵塞定位器内部的气路。对于机械定位器,存在喷嘴挡板结构,喷嘴的孔径很小,容易发生堵塞的情况,而智能定位器多采用压电阀的结构,孔径相对大,所以不容易堵塞。有其他关于定位器的问题可以加我Q394778805,共同探讨。一般过滤减压阀都是要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