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选型原则

楼主(2007-11-05):
          步进电机的选型原则 1 最大静转矩是首先考虑的因素      首先要计算你的负载大小,(负载有摩擦负载和惯性负载)再确定你所选的电机的最大静转矩,由于步进电机工作时候的力矩要小于最大静转矩,所以选型时往往要留有余量,在安装尺寸受限制而步进电机本身力矩又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可考虑选择加减速箱。 2 安装尺寸 3 转速:步进电机一般工作在中低速范围 4 相电流的选择 选型原则一般遵循先电机在驱动器的原则,这样的情况下,相电流选择范围较大,但相电流影响着电机的性能。电流大,力矩会增大,但电机发热也会增大。 如果驱动器先做好了,就得使所选的电机的相电流能与已知驱动器能匹配。 5 精度的考虑    一般是不会有这个问题,但特殊的用户会用到,比如,做仪表的,要求走1度,或者对精度要求很高的系统。由于细分驱动器和减速箱的存在,这个问题便很容易得到解决。 6 成本的考虑    就步进电机而言,例如都是1.8度的混合式步进电机,但有的电机的精度不高,或者运行噪声大,振动大,发热大,易失步,越步,寿命短等等,所以选择电机时不能选择成本太低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