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6芯电缆接法问题

楼主(2007-11-05):
在一个项目中,设计院选用的从低压开关柜到鼓风机变频器柜以及变频器柜到电机的动力电缆为3*185+3*35,还带有屏蔽层,为什么要用3*35?百思不解.并且鼓风机变频器柜的进线只有A,B,C,三相和一个接地端头,怎么接呢?我觉得只能把三根35的并起来接到接地端,合适吗?

网友A:
3*35有可能是强冷风机的电机线

网友B:
应该没这么大的冷风机吧
你看看电路图呗

网友C:
楼主说的不妥

网友D:
项目完成了,说说结果.

楼主:
肯定没有强冷风机的,应该怎么接?

网友E:
会不会是设计院笔误

楼主:
应该不会,并且现在这种电缆都买回来了,马上就要开始敷设了,我以前是没有用过这种六芯电缆,郁闷

网友F:
是强冷风机的电机线

网友G:
强制风冷的电机用35的线?太过分了吧?

网友G:
仔细观察电路,是不是还有别的动力装置要用到另外3根线.

网友H:
会不会是笔误?

网友I:
设计时肯定是变频专用电机,多出来的三根线散热风机的线,也许用户采购的是普通的电机,跟三根185的线做成一根电缆,如果另外的线太细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J:
冷风机的电机线

楼主:
应该不是冷风机,鼓风机变频柜的两张接线图如下:

网友K:
我认为变频器是控制鼓风机的吧,,你说的不详细。我也不好说。。

楼主:
就是控制鼓风机的,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L:
发个啥子图嘛,只有控制部分,主回路呢?电机恐怕有300KW以上吧.模拟信号接的是仪表还是PLC?

网友M:
如果是变频器柜到电机的动力电缆选用的是3*185+3*35 那么就正常,因为是变频器和变频专用电机的接线只能采用变频专用电缆,当然选用3*185+1的也可以,前提是得有屏蔽!

网友N:
3*185是电机线  3*35是散热风机的
同意楼上的

网友O:
屏蔽接地用.

网友P:
这是变频器到电机的专用电缆,3根35平的线都接地。是一种对称接地方式,目的在于确保辐射最小,3+1的电缆不推荐用在变频器上,在正规的变频器手册中均可以看到

网友Q:
选择变频电缆3+3主要是看变频器的使用环境,如果环境对辐射干扰敏感,电机电缆尽量选择3+3电缆,由于变频器输出的高频电流对电容比较敏感,3+3电缆的对称结构分布可以减少线路的分布电容.

网友R:
那你见过4*2.5+2*1.5的吗??

楼主:
没有见过,用在哪儿?

网友Q:
4*2.5+2*1.5电缆主要应用在阀门控制,4*2.5是电机线,2*1.5是控制电源线.

楼主:
那是指单相的电动阀,我接触到的一般就用1.5或2.5的控制电缆

网友Q:
4*2.5是电机线,2*1.5是控制电源线,两组线的绝缘等级是不一样,4*2.5的是0.6/1KV,2*1.5是0.5KV,如果是单相阀门一般是仪表专业的执行操作机构,用控制电缆的比较多.

网友S(2008-02-17):
秋冬季和zhxl的是对的,各位对变频器不了解,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