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MMC存储卡问题

楼主(2007-11-05):
我是一个新手,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个简单问题。S7-300CPU上的MMC卡(128K)存储的是什么东东?硬件组态、通信设置、组织块、功能块......还是所编的全部程序?不明白,肯赐教!

网友A:
你编写的所有dd都存在上面

楼主:
谢谢lmhx!
既然如此,S7-300 PLC主机里又都存放哪些内容?

网友B:
上电时,从MMC卡读取程序运行

网友C:
MMC卡是叫做微存储卡,你所有的数据都存在上面!

网友D:
那卡在plc上直接可改写程序吗?

楼主:
To:苗子 一只孤雁
既然这样,如果PLC损坏,换上相同型号新的PLC,只要插入原MMC卡,不用下载程序,系统就可以正常运行。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C:
基本上是这样的,当你暖启动的时候,MMC会把你所写的源程序自动会写入到CPU的RAM中去的!

网友E:
赚积分了

网友A:
下面引用由lidsh2008在 2007-11-6 22:53:00 发表的内容:
To:苗子 一只孤雁
既然这样,如果PLC损坏,换上相同型号新的PLC,只要插入原MMC卡,不…
--------------------------------------------------------------------------------------------
相同的硬件配置是可行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楼主:
另外,如果插入空白MMC卡,用PC直接向PLC DOWLOAD程序,源程序会存入MMC卡吗?

网友F:
这还到是个问题啊,那把程序下载之后,源程序是存在PLC里呢还是存到拉MMC卡上啊

网友A:
当然是下载到卡里面

楼主:
那为什么在STEP7中还要设SAVE TO MMC选项,有一个DOWLOAD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G:
SAVE TO MMC是将程序保存在MMC卡中,而DownLoad是将程序保存在MMC卡并将程序放置的PLC的工作内存中,这两点是有区别的。
一般初学者会有误解,只要把MMC卡理解为您计算机硬盘,把PLC的工作内存理解为您计算机的内存就可以了。

网友H:
yuanle说的很形象也比较准确.

网友I:
就相当于电脑的一个芯片,所写的都在里边呢。

网友J:
我做的程序只要DownLoad,不SAVE TO MMC!没问题吧?

网友D:
如果在线修改,保存后会不会进MMC卡。To yuanle那就是说没有MMC卡,PLC是没办法工作得了就像计算机没有硬盘。

楼主:
    如果只做SAVE TO MMC 不进行 DOWLOAD,PLC得电后会正常运行吗

网友D:
还有s7-300能代替s7-400编程电缆通讯吗?MMC卡与s7-400flash存储卡功能相同吗?刚接触s7问题特多还希望哪位高手顶一下。

楼主:
如果只做SAVE TO MMC 不进行 DOWLOAD,PLC得电后会正常运行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F:
是啊,如果在正常的运行中,只做SAVE TO MMC是不是只是把程序保存到拉MMC卡上面,此时让PLC运行RUN的话,PLC应该不能按程序运行吧
 如果进行DOWLOAD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做SAVE TO MMC 这一步拉啊

楼主:
请看如下连接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24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