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通讯

楼主(2007-11-06):
      各位高手,有那位知道安川伺服器的通讯方式与通讯的地址啊,现在我相用人机界面与伺服通讯来读与写入参数的,可找不到伺服器的地址,还有人机与伺服通讯的那边线是什么焊接的,我的人机是RC232的通讯,伺服器是SGDM的型的,11KW的。要是能告诉我,我可以给大家西门子S7-300与400的中文编程软件,加注册的。
  邮箱:cx_honesty@163.com,谢谢各位。

网友A:
我做过  安川伺服 和三菱PLC 通讯的  定位控制

可以讨论

楼主:
谢谢!台我要是想用人机读到伺服器PN200的数值,那PN200的地址是多少哦?

网友A:
能说具体点吗?
 我还没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A:
Pn200 不是设定 控制方式  脉冲指令形态的选择  清除动作的选择的?
是要在伺服里设定的啊? 你说的什么通过PLC读取这个数值是什么意思啊??  没明白!!
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B:
找安川手册查通讯协议和参数地址。

网友A:
又来个更奇怪的!!
别净说风凉话  好不?
外行

楼主:
呵,,,,没做过吗,我是想用人机与伺服通讯,用人机直接读到伺服器内的某个参数,现在就是不知道参数的地址怎么读啊,安川的通讯协议和参数地址不对外开放的。

楼主:
那位大哥知道这参数的地址啊,急啊。

楼主:
有那位能告诉我吗,pn202,pn203,电齿轮比可以通过人机界面直接修改,un000实际的电机转速,可以显示在人机界面的就行了。以前用只是在伺服器上的面板上调这电子齿轮比的,现在想通过人机界面与伺服通讯直接修改,但不知道这三个参数的地址,没法做的,有那位知道吗,我问过安川公司的,小日本不对外开放的,我晕!

网友B:
小日本不开放,那就真的只能晕了,要么就自己扣?

楼主:
   波恩老师,怎么扣啊,小日本不是人啊,要不是已经把伺服器电机拿回来了,钱也给了,打死我也不用的,晕那。
   以前有人这样做过,用泉毅的人机界面做过,可以做到的。
人机界面里用子宏写,程序如下:
1,@8=14
2,@10=57H
3,@11=30H
4,@12=31H
5,@13=70H
6,@14=32H
7,@15=30H
8,@16=32H
9,@100=D3300
10,@17=H2A(@100)
11,@80=D3301
12@70=H2A(@80)
13,@21=@72
14,@22=@73
15,@23=0DH
16,SYS(PUT_CHARS,8)
17,RET
INITIAL宏下是这样的:
1,@1=C1AH
2,SYS(INIT_C0M.1)
3,END
在这程序里可以修改PN202电子齿轮比的值,不知道那个才是参数的地址.

网友B:
这么说,和伺服的通讯已经可以建立起来了,OK! 先要弄清楚参数的读写方法,上例中是读还是写? @后面跟的数字是参数号吗?等号后面是目标值吗?如果是,就逐个修改着试,总能试出来吧?!

网友C:
看上面的程序,传送的数据就是57 30 31 70 32 30 32 ,到是能看到“202”(32 30 32)这个文本。

网友D:
ASCII翻译一下是W 0 1 P 2 0 2,W是写,好象这样就能看出点东西了。不过安川说明书上好象没说有这个通讯功能的

网友B:
原来是打入的ASCII字符,难道是进到伺服里面再做ASCII—二进制的转换?安川真行!

网友B:
原来是打入的ASCII字符,安川真行,难道是进到伺服里面再做ASCII—二进制的转换?

网友E(2008-01-03):
留下E-MAIL地址,发安川伺服协议给你,不过是日文的。自己捉摸一下就明白了。另外再说一句,上面你发的程序是我写的,不知你哪里弄到的?

网友E:
已发到你邮箱,查收。

网友F(2008-05-11):
CAD转换G代码 这位兄弟,这程序是在以前机械上的,看样子我们有可能认识哦,能请教安川伺服协议吗?谢谢!cx_honesty@163.com

网友G:
能给俺份么?开开眼。

网友H:
可以用S7-200修改PN202吗

网友F:
我今天又问了上海代理的,就是没有,如要通讯,有一型号是带通讯功能的,但还是读不了伺服器里的参数,我在想小日本的有通讯功能但又不能读写参数,用来做什么的。要不是老板说要用安川,就是打死我也不用的。

网友H:
给我一份安川伺服通讯协议好吗!谢谢!

网友F:
我也没有啊兄弟,小日本就是不公开,不是人啊!我晕!!!!

网友I:
CAD转换G代码  给我发一份把谢谢,zkj0121@163.com

网友J:
给我一份可以吗?43864148@qq.com

网友K(2008-08-18):
下sigma win life 在安川英文网站,help里有

网友L:
松下,应该是有标准的485协议的,安川好像不提供.

网友M:
版主: 我用三菱PLC,触摸屏,安川伺服,如何建立通讯,读取PN202,203?

网友F:
触摸屏有两个通讯口吗,可以用一个与伺服通讯的,但要写宏指令才能与伺服通讯上的.

对于PN202,203,看你做什么用啊

网友N:
早跟你们说了  日本东西再好  也总有比它性价比更好的吧   谁以后用日货可都得提防小日本了

网友O:
本来也正想用小日本的安川伺服,计划用485控制,忽然发现没有协议!靠!
可否给我一份它的通信资料?多谢了!!
violit@netease.com

网友O:
另外请问一下,大陆和台湾的哪种伺服性能比较可靠?要带有485控制并提供开放协议的啊~

网友P:
台达  南京埃斯顿 性价比 都比较好

网友Q:
请给我一份安川的通讯协议可以吗?scbvc@163.com万分感谢

网友R:
请发我一份安川伺服的通讯协议,学习一下.谢谢!

starworks@sohu.com

网友S(2009-03-19):
呵呵,,这是切纸机上用的吧,是长江那流出来的吧,,李泉平公布那段代码好像就是本人写的。。。。多年后看到这个贴真TM感慨万千。。

网友T(2009-05-04):
不知道你问的谁不给你协议!~~

SIGMA2是可以的协议我有  需要的仁兄发邮件给我  我回复给你

yuhao@yaskawa.com.cn

网友U(2009-08-28):
请给我发一份通讯协议!谢谢!wugongzhang@yahoo.cn

网友V:
也给我一份,谢谢!rnikelovy520@yahoo.com.cn

网友W(2009-10-27):
W是开始符,没有中文的通讯协议手册,只有日文的,想要的发mail给我.lt0430@hotmail.com

网友X(2009-12-08):
(4)ss (检查和)

ss是检查和(把十六进制数2位行做为JIS代码的符号)
指令应答是Wn1c1a1a2a3a4d1d2d3d4s1s2 [CR] 时,16进制数的加算,把n1c1+a1a2+a3a4+d1d2+d3d4+s1s2 的下位1位变成像OOH那样的数。

怎样理解

网友F:
通讯方面的资料我打到了,我现在是用屏通讯,不要什么通讯地址的,只要知道伺服参数地址就行,如PN202,只要人机里写PN202就行了,有需要的发mail给我cx_honesty@163.com

网友Y:
我有通信说明书,有空时间加我QQ,我给一份你.277393109,我做过安川的通讯协议.

网友Z:
我也要一份协议,谢谢:jinyuabc216@sina.com

网友AA(2010-06-23):
各位大侠做做好心 也赏小弟一份安川的通讯协议

dirkwahn614@gmail.com

网友AB:
做过安川伺服通讯协议的大哥,小弟急求安川伺服通讯协议。能发给我一份通讯协议吗?小弟万分感谢!邮箱:mutek@126.com

网友AC(2011-02-10):
各位大侠做做好事, 也赏小弟一份安川伺服的通讯协议,xuezhong0149@163.com

网友AD(2011-07-25):
现在5系列的通讯协议不相同了,谁有请给我一份

网友AD:
不知道你问的谁不给你协议!~~

SIGMA2是可以的协议我有  需要的仁兄发邮件给我  我回复给你

yuhao@yaskawa.com.cn

内容的回复:

mykj1688@126.com

网友AE:
也恳请给我一份安川的通讯协议!多谢了!

网友AE:
非常感谢诸位!让我学到东西,也恳请发我一份协议!tr_autozh@126.com

网友AF(2011-08-28):
也请发我一份协议, wlauto@126.com,非常感谢!

网友(2011-11-09):
哪位大侠还能给在下发一份?自己逆向sigmaWin有点累,呵呵。 user_dnc@sohu.com

网友AG(2014-01-06):
我现在也是想用PC机的RS232接口与安川伺服器SGDM-04AC-SD2的CN3进行通讯,但是没有CN3的地址码,同时问了上海安川,他们不提供CN3的技术支持,各位能帮我这个帮吗?若可以的话,请将资料发到我的邮箱:155148483@QQ.com。多谢各位!谢谢!

网友AG:
引用 网友E:
留下E-MAIL地址,发安川伺服协议给你,不过是日文的...

 你好!能发份给我吗?我的安川伺服的型号是:SGDM-04AC-SD2。我想用PC机与CN3接口进行通讯!多谢了!PC机的调试程序我已向上海安川要到了!

网友AH(2017-05-18):
引用 网友E:
留下E-MAIL地址,发安川伺服协议给你,不过是日文的。自己捉摸一下就明白了。另外再说一句,上面你发的程序是我写的,不知你哪里弄到的?

你好,大师。请教你个问题。海泰克触摸屏和安川二代伺服通讯,触摸屏程序在编译时总是报错,请问是哪里错了嘛?

网友AI:
这个内容本来就不是对一般客户公开的,

网友AJ(2017-11-13):
GOT触摸屏也可以读取参数么?

引用 网友F:
触摸屏有两个通讯口吗,可以用一个与伺服通讯的,但要写宏...

网友AI:
建议采用上位PLC控制,

网友AK(2017-12-29):
求一份安川伺服的通讯协议,
3924806102@139.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