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SA PLC?

楼主(2007-11-06):
LD<= D514 D1316
AND<= D516 D1317
AND<= D518 D1319
OUT M115
OUT M1034
请问:这个程序为什么在PLC上不能运行?
当D514、D516、D518中的一个里的数值小于 当前日期后,为什么在PLC上无效呢?

网友A:
你说的不能运行是指的PLC不能RUN?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程序违背了你的设想。

网友A:
或许不是设计思想的问题,如果需要使用台达的万年历,请使用万年历读取指令TRD指令

楼主: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