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狗不能使用

楼主(2007-11-06):
我使用的Intouch版本是9.5的。由于工控机上没有并口,因此使用了“PCI-to-LPT”的转接卡来安装加密狗。但发现加密狗不能使用(转接卡驱动安装正常,并用打印机测试过也是正常的),请知情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2009-02-05):
以色列阿拉丁HASP SRM加密锁加密狗,就是专业保护软件的硬件产品,有USB和并口
软件加密有专用工具
WWW.aladdin.ln.cn
QQ:122543119
很愿意共同探讨软件加密、保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