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 PLC加密

楼主(2007-11-06):
求助各位仁兄,S7-400 PLC如何加密啊!

网友A:
没有办法吧  ,大型PLC一般都不加密的

网友B:
可以加密的!

网友C:
程序块加密or 端口加密?

网友D:
S7-300可以进行CPU加密和块加密,S7-400没用过

楼主:
不允许别人在PLC上看到我的程序!

网友D:
CPU加密就可以

网友C:
采用端口加密好了

网友E:
程序加密

网友F:
请大家能不能把加密的方法说的细点呢?谢谢!

网友G:
也学习一下!刚遇到一程序实例只能读,离线状态下也不能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