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器的分类和发展

楼主(2007-11-06):
执行器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的作用相当于人的四肢,它接受调节器的控制信号,改变操纵变量,使生产过程按预定要求正常执行。执行器由执行机构和调节机构组成。执行机构是指根据调节器控制信号产生推力或位移的装置,而调节机构是根据执行机构输出信号去改变能量或物料输送量的装置,最常见的是调节阀。在生产现场,执行器直接控制工艺介质,若选型或使用不当,往往会给生产过程的自动控制带来困难。因此执行器的选择、使用和安装调试是个重要的问题。
   执行器按其能源形式分为气动、电动和液动三大类,它们各有特点,适于不同的场合。随着近几年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类执行机构正逐步走向智能化的道路,而其中专门和气动执行器配套使用的智能阀门定位器和全电子电动执行器的出现更加速了执行机构智能化的发展,为执行器的应用开辟了新天地。
1 液动执行器
    液动执行器推力最大,一般都是机电一体化的,但比较笨重,所以现在使用不多。但也因为其推力大的特点,在一些大型场所因无法取代而被采用,如三峡的船阀用的就是液动执行器。
2 气动执行器
    气动执行器的执地机构和调节机构是统一的整体,其执行机构有薄膜式和活塞式两类。活塞式行程长,适用于要求有较大推力的场合,不但可以直接带动阀轩,而且可以和蜗轮蜗杆等配合使用;而薄膜式行程较小,只能直接带动阀杆。其执行器分为正作用和反作用两种形式,所谓正作用就是信号压力增大,推杆向下;反作用形式就是信号压力增大,推杆向上。这种执行机构的输出位移与输入气压信号成正比例关系,信号压力越大,推杆的位移量也越大。当压力与弹簧的反作用力平衡时,推杆稳定在某一位置,气动执行器又有角行程气动执行器和直行程气动执行器两种。随着气动执行器智能化的不断发展,智能阀门定位器成为其不可缺少的配套产品。智能阀门定位器内装高集成度的微控制器,采用电平衡(数字平衡)原理代替传统的力平衡原理,将电控命令转换成气动定位增量来实现阀位控制;利用数字式开、停、关的信号来驱动气动执行机构的动作;阀位反馈信号直接通过高精确度的位置传感器,实现电/气转换功能。智能阀门定位器具有提高输出力和动作速度、调节精确度(最小行程分辨率可达±0.05%)、克服阀杆摩擦力、实现正确定位等特点。正是因为这些配套产品的不断智能化,才使得气动执行器更加智能化。
    由于气动执行机构有结构简单、输出推力大、动作平稳可靠、安全防爆等优点,在化工、炼油等对安全要求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3 电动执行器
    电动执行器的执行机构和调节机构是分开的两部分,其执行机构分角行程和直行程两种。电动执行器接受来自调节器的直流信号,并将其转换成相应的角位移或直行程位移去操纵阀门、挡板等调节机构,以实现自动调节。
电动执行机构安全防爆性能差,电机动作不够迅速,且在行程阻或阀杆被扎住时电机容易受损。尽管近年来电动执行机构在不断改进并有扩大应用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不及气动执行机构应用的普遍。  随着自动化、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电动执行机构已经向智能化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的执行器将会和其它仪表一样更加智能.

网友A:
学习了.现在就是这些吗?

网友B:
http://www.pceggs.cn/pgComDefault.aspx?ID=4975284

网友C(2009-02-09):
学习学习执行器的原理

网友D:
提供罗托克电动阀门执行器图纸         联系方式: 13476890429 余工
开关型和调节型智能电动执行机构:
①多回转直行程机座号有03,04,06,101,151,201,251,301,输出转速有18,24,36,72,96,144,192等规格,包括多回转变角行程配套的蜗轮箱、伞齿轮箱、变大扭矩配套的圆柱齿轮箱和配风门配套的曲柄摇臂等减速装置
② 角行程机座号有06,09,15,19,28,38,50,60,80,101,151,201,251
③各类型销售价格、电子样本及相关计算方法
④ 提供相关超值内容
说明: 资料为电脑CAD格式,含电机、遥控器及电器部分主要元件图纸

网友D:
提供“博*传动”模块化硬齿面齿轮减速机F/R/K/S系列、咸宁QS/QSC/QSE三合一减速机系列、启闭机系列、“星光传动”NMRV方箱型蜗轮蜗杆减速机系列、建筑塔机回转机构用XX行星齿轮减速机系列、转向器T系列、大功率H/B系列和部分其他系列图纸。
对所有图纸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可签订法律合同或者协议,欢迎来人看图!!尤其是FRKS四大系列减速机齿轮可大部分互换,全部齿轮对数为371套(含模块化速比表).送出厂价格及销售价格,包括部分超值内容!
☎: 13476890429 余工程师

1:F/R/K/S四大系列减速机: (电子版)
R(37/47/67/77/87/97/107/137/147/167)
F(37/47/67/77/87/97/107/127/157)
K(37/47/67/77/87/97/107/127/157/167/187)
S(37/47/57/67/77/87/97)

2.升降机系列: (电子版)
JWM(02/05/10/25/50/100/150/200/300/500/750/1000)

3:方箱型万能式蜗轮蜗杆系列减速机:
NMRv(30/40/50/63/75/90/110/130) (电子版)

4:①建筑塔机回转机构用系列行星减速机: (电子版)
XX40/50/63/80/100/120 (i=147,158,180,195)
②塔机变幅机构用行星:BXJ33/BXJ36/BXJ39/BXJ45
③施工电梯用减速机 :TJT6

5: 转向器潮流系列: (电子版)
T(2/4/6/7/8/10/12/16/20/25)

6:大功率HB系列 : (电子版)
平行轴H系列: H(4/6/7/8/10/12/14)
直交轴B系列: B(4/6/7/8/10/12/14)

7:ZBJ19027标准冶金及起重机用减速机: (蓝图和电子版)
①“三合一”QS 系列: QS(06/08/10/12/16/20/25)
②“三合一”QSC系列:OSC(08/10/12/16/20/25)
③“三合一”QSE系列:QSE(08/10/12)

8:MB无级变速器系列潮流减速机: (电子版)
MB(04/07/15/40/75)

9:WB微型摆线和X摆线系列减速机: (电子版)
WB系列:(65/85/100/120/150/6565)
X 系列:(2/3/4/5/6 )

10:平面二次包络减速机:TPU65 (电子版)

11:同轴式圆柱齿轮减速机:YCJ 全系列 (电子版)

12:软齿面系列减速机: (蓝 图)
JZQ(PM/ZQ)(250/350/400/500/650/750/850/1000

13:硬齿面系列减速机: (电子版)
ZDY280 ZLY(140/280) ZSY280

14:锥齿轮硬齿面系列减速机: (电子版)
DCY(160/180/200/224/250/280/355)
DBY(250/280)

15:LD系列国产5吨电动单梁驱动装置: (电子版)
LD20m/min,LD30m/min, LD45m/min, LD60m/min, LD75m/min

16:“星光传动”生产的雪糕机系列: (电子版)
武汉商业机械厂用雪糕机、深圳雪糕机、黄石东贝集团等
单位专用配套的单/双头雪糕机用减速机。

17:启闭机系列: (电子版)
①各吨位螺杆启闭机,②单双吊点各吨位卷扬启闭机,③各吨位液压启闭机

18:电动阀门执行器图纸: (电子版)
①多回转系列:IQ(03/04/06/100/150/200/250).
(输出转速有18、24、36、72、96、144、192 r/min)
②角行程系列: IQT (06/09/15/19/28/38/50/60/80/100/150/200/250)
③多回转变角行程配套的蜗轮箱、伞齿轮箱、变大扭矩配套的圆柱齿轮箱以及与风门配套的曲柄摇臂机构

☎: 13476890429 余工程师

网友E:
学习了,以后多发些更有价值的东东上来供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