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M2A 基本指令请教!!谢谢!

楼主(2007-11-06):
初学PLC,有些指令不明白,请赐教!
程序段串联和并联指令:
如下程序:
LD 00001
OR 00002
LD 00003
OR 00004
LD 00005
OR 00006
AND LD
AND LD
OUT 01000
END
请问,程序当中的两个AND LD中,第一个AND LD 指的是上面程序里哪两个LD的串联呢,是与它最近的那两个LD,还是从上往下前两个LD的串联呢?
我知道还有另一种语句表的表达方式,但我想把上面的问题弄明白.谢谢!!!!!!!!!!!!

网友A:
从后往前串联

网友B:
我觉得你的语句不对!

网友B:
正确的语句应该是
LD 00001
OR 00002
LD 00003
OR 00004
AND LD
LD 00005
OR 00006
AND LD

OUT 01000
END

网友C:
都是错的

网友D:
是与最近听关联,但同是NAD LD 则结果是一样的,即三者串联.

网友E(2007-12-30):
   是与最近听关联,但同是NAD LD 则结果是一样的,即三者串联.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你先学习梯形图吧,然后语句就会慢慢懂了!

网友G:
如果是初学PLC,最好是用梯形图来编程序,这样做比较直观。

网友H:
下面引用由李超X在 2007-11-10 22:13:00 发表的内容:
  正确的语句应该是
LD 00001
OR 00002
LD 00003
OR 00004
AND LD<…
--------------------------------------------------------------------------------------------
和楼主的一样,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都正确

网友I:
往后串联

网友J:
其实直接看梯形图编程,然后再转换,就一目了然

网友K:
用梯形图清晰易懂

网友L(2008-04-29):
引用 网友B:
关于我觉得你的语句不对!

他那个指令表并没有错!指令表又不是只有一种学法!

他和你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在写法上!

网友M:
理解了就可以了啊!不要以为是好难就可以了!

网友N:
21楼正解,把语句表输到CX-P里不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O:
支持楼上,把语句输进去就可以看到啦

谁要OMRON PLC 编程软件的请链接进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54910527659152196da5f10e28cbb90.jhtml

网友P:
其实两种语句写法都是正确的。第一个and-ld指得是00001与00003的串联。

网友Q:
用梯形图很      直观的

网友R(2010-06-21):
有1段称序:分别用SET和RSET对同一工作位置位和复位,用免费版CX-programmer7.3编译。结果说出错。不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