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变频器程序

楼主(2007-11-06):
各位大侠!我要用西门子PLC控制三菱的变频器,最终目标是控制电机转速.PLC输出4-20MA的信号控制变频器.大家有没类似的源程序,最好有注释的!提供给小弟一份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是一个典型的常用的控制系统,也非常简单!建议你仔细阅读西门子PLC的手册和三菱变频器的手册,如果能理解了这些基本知识你就会编写这个程序了!
1.PLC程序以S7-200为例子,0-20MA在西门子S7-200 PLC对应的数值为0~32000。如果要把20MA的信号输出,只需要用MOVE指令输出到AQW0(第一通道),要把这个通道接到三菱变频器模拟量输入端子上。
2.要把三菱变频器的频率控制源设置为模拟量控制,所接收的20MA信号就对应50HZ,相应就是电机的额定转速了!
根据自己的控制要求做必要调整。最重要要先了解基本知识,就不难了。

楼主:
谢谢蒋兄的指点!冒昧的问下三菱变频器的手册中哪些参数和编程有关.我是新手,经验不足.还有编程是要考虑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