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PPI电缆延长问题

楼主(2007-11-06):
我的S7200PLC和上位机距离有几十米远,选用PPI通讯。但是西门子的PPI电缆短了。我想用用485转换
器把CPU口延长,然后再接上PPI电缆。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使用232-》485的光电隔离转换器,然后在CPU端按485的方式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B:
深圳市天地华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公司专业生产工作串口转换器,厂价供应,包退包换。010-67737811

网友C:
当然可以

网友D:
使用232-》485的光电隔离转换器,通讯距离能达到700多米,很好用,没有必要再用编程电缆,PLC接口接3和8就可以了.

网友E(2007-12-06):
下面引用由wangjian1268在 2007-11-16 14:46:00 发表的内容:
使用232-》485的光电隔离转换器,通讯距离能达到700多米,很好用,没有必要再用编程电缆,PLC接口接3和8就可以…
--------------------------------------------------------------------------------------------
S7-300的可以这样吗.

网友F(2008-01-07):
PLC五年自动化大工程调试编程经验(石化,冶金,电力等),熟悉PLC工作原理,电路。现在已为西门子S7200、S7300、S7400模块电源、编程电缆、触摸屏通讯口及I/O通道故障、损坏、烧毁等维修(使用德国原装元件)。专业对西门子产品值保的产品维修。价格优惠,修不好退货不付钱。我的联系方式13751078752。cowredfly@163.com QQ:741701471 请留下信息。 技术问题也欢迎一起研究

网友G:
S7-300的可以这样吗.

网友H:
我原来也做过类似的,大概有30多米吧,没有转换器,只是用一根网线延伸,用起来也没有问题

网友I:
没用过,不敢瞎建议。

网友J:
完全可以延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