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程序下的电脑死机问题

楼主(2007-11-06):
我用VB编了一个数据采集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发现有时出现电脑假死机现象:VB编制的程序停止进程,查看Windows任务管理器,发现其中的“系统空闲进程”占用CPU达到90%以上,其它进程全部停止,直到该进程占用CPU低于90%后,VB的程序开始正常运行,是我的程序有问题还是电脑系统的设置有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程序问题,贴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先谢谢您了,请问贴哪一部分的图?

楼主:
对了,占用系统资源的进程是System Idle Process
这套在别的机器上运行时程序非常稳定,但安装在工控机(联想产品)上后就出现这个问题,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B:
估计是系统问题啦 重装一个试试看

网友C:
System Idle Process,是Windows管理进程的,他的占有率总是很高的,而且不会在任务管理其中反映出来。你可以找个CPU占用很低的机器看看,改进程占用不会低于90%。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按照各位的指导,我查找了一下出错的地方,发现是在发送串口数据的时候,该段的代码如下
我的数据采集间隔是200ms,在别的机子上工作完全正常,就是在工控机上出现“死机”现象,是硬件问题还是WindowsXP系统的问题呢? 注:工控机是天工工控全长P4 CPU主板,845GV芯片组,512M内存,操作系统为WindowsXP+SP2(番茄花园版本)

楼主:
对不起,图片贴不上去,复制代码段如下:
'==========================================================
'              SERIAL PORT SETTING & DATA SEND
'==========================================================Private Sub SendStrData(strData As String)

   With MSComm1
      If .PortOpen Then .PortOpen = False                   'Close Port
      .CommPort = 1                                         'Select Serial Port
      .OutBufferCount = 0                                   'Empty Out buffer
      .InBufferCount = 0                                    'Empty Input buffer
      .Settings = "9600,n,8,1"                              'Port Setting
      .RThreshold = 0                                       'stop receive data rspounding
      .RTSEnable = False                                    'RTS check enabled
      .DTREnable = False                                    'DTR check enabled
      .Handshaking = comNone                                'Forbid Hand shaking
      .InputLen = 0                                         'Receive all data in input buffer
      .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Receive Mode: Text
      .PortOpen = True
      .Output = strData
   End With

End Sub

'========================================================
'========================================================

楼主:
天呐,修改不了,代码中,“Private........"等的后面一段实际是另起一行的,

网友A:
这部分程序没有问题。不是这块的出错。

楼主:
程序是没错,我每隔200ms发送一次,然后等待数据接收,限时200ms,超时放弃,然后发送下一组数据。
    不是每次都出错的,只是偶尔出错的,是不是发送频率比较高造成的呢?

网友D:
间隔时间长一点试试

楼主:
剑心33:
间隔时间加长到800ms,系统正常了,但运行速度实在太慢了,简直受不了。
我查看了一下工控机的配置,内存只有256M,这样的系统配置运行WindowsXP是不是勉强了点儿?对我的程序运行有影响吗?

楼主:
多谢各位了,问题已经解决!
“死机”的原因是串口数据冲突:现场仪表在异常状态下发送不规则字符串,占用串口,而上位机在一定的延时后重新发送数据造成串口冲突,所以死机了!
上位机的内存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不过为了降低工程费用,唉,忍了吧!!!

网友E:
你的程序写的就不合理

网友E:
干吗要定时间去读取啊?用事件消息去处理

网友E:
还有就是你不用每次在发送数据的时候再给端口重新初始化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网友F:
256M装XP是小点。

网友G:
定时间去读取也是可以的呀!

网友E:
定时去读效率比较低,而且输入缓冲区里的内容不一定完整,还要对缓冲区里的内容加很多分析处理处理!

网友B(2007-12-20):
像这种数据采集最好用vb.net多线程来实现,否则很容易导致界面无法响应

网友H:
开工作线程不错的,.net应该封装了线程类了吧,C#反正是已经这么做了
没有严格的时序和同步问题
windows的消息处理也可

网友I:
一句话,
加Doevents
这样可以不影响速度,在通讯错误时也不死机。

网友J(2008-02-03):
不太肯定,只是以前用的时候我也发现过这种现象.这种情况跟用timer时钟控件有很大的关系.用的数量过多会造成系统变慢或者死机.用事件消息的方法是比较好的.这样可以避免接收缓冲区的数据过多或者超出范围等造成系统死机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