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结构和故障判断简介

楼主(2007-11-06):
变频器是把工频电源(50Hz或60Hz)变换成各种频率的交流电源,以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的设备。其中控制电路完成对主电路的控制,整流电路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直流中间电路对整流电路的输出进行平滑滤波,逆变电路将直流电再逆变成交流电。对于如矢量控制变频器这种需要大量运算的变频器来说,有时还需要一个进行转矩计算的CPU以及一些相应的电路。
1. 整流器 ,它与单相或三相交流电源相连接,产生脉动的直流电压。
2. 中间电路,有以下三种作用:
a. 使脉动的直流电压变得稳定或平滑,供逆变器使用。
b. 通过开关电源为各个控制线路供电。
c. 可以配置滤波或制动装置以提高变频器性能。
3. 逆变器 ,将固定的直流电压变换成可变电压和频率的交流电压。
4. 控制电路 ,它将信号传送给整流器、中间电路和逆变器,同时它也接收来自这些部分的信号。其主要组成部分是:输出驱动电路、操作控制电路。主要功能是:
a. 利用信号来开关逆变器的半导体器件。
b. 提供操作变频器的各种控制信号。
c. 监视变频器的工作状态,提供保护功能。

在现场对变频器以及周边控制装置的进行操作的人员,如果对一些常见的故障情况能作出判断和处理,就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并且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为此,我们总结了一些变频器的基本故障,供大家作参考。以下检测过程无需打开变频器机壳,仅仅在外部对一些常见现象进行检测和判断。
1, 上电跳闸或变频器主电源接线端子部分出现火花。
检测办法和判断 :断开电源线,检查变频器输入端子是否短路,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短路。可能原因是整流器损坏或中间电路短路。
2, 上电无显示
检测办法和判断 :断开电源线,检查电源是否是否有缺相或断路情况,如果电源正常则再次上电后则检查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有电压,如果上述检查正常则判断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损坏。
3, 开机运行无输出(电动机不启动)
检测办法和判断 :断开输出电机线,再次开机后观察变频器面板显示的输入频率,同时测量交流输出端子。可能原因是变频器启动参数设置或运行端子接线错误、也可能是逆变部分损坏或电动机没有正确链接到变频器。
4, 运行时“过电压”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测办法和判断 :检查电网电压是否过高,或者是电机负载惯性太大并且加减速时间太短导致的制动问题,请参考第8条。
5, 运行时“过电流”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测办法和判断 :电机堵转或负载过大。可以检查负载情况或适当调整变频器参数。如无法奏效则说明逆变器部分出现老化或损坏。
6, 运行时“过热”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测办法和判断 :视各品牌型号的变频器配置不同,可能是环境温度过高超过了变频器允许限额,检查散热风机是否运转或是电动机过热导致保护关闭。
7, 运行时“接地”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测办法和判断 :参考操作手册,检查变频器及电机是否可靠接地,或者测量电机的绝缘度是否正常。
8, 制动问题(过电压保护)
检测办法和判断 :如果电机负载确实过大并需要在短时间内停车,则需购买带有制动单元的变频器并配置相当功率的制动电阻。如果已经配置了制动功能,则可能是制动电阻损坏或制动单元检测失效。
9, 变频器内部发出腐臭般的异味
检测办法和判断 :切勿开机,很可能是变频器内部主滤波电容有破损漏液现象。
10,如判断出变频器部件损坏,则联系供应商或送交专业维修中心处理。
变频器故障分析
目前人们所说的交流调速系统,主要指电子式电力变换器对交流电动机的变频调速系统。变频调速系统以其优越于直流传动的特点,在很多场合中都被作为首选的传动方案,现代变频调速基本都采用16位或32位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从而实现全数字化控制,调速性能与直流调速基本相近,但使用变频器时,其维护工作要比直流复杂,一旦发生故障,企业的普通电气人员就很难处理,这里就变频器常见的故障分析一下故障产生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一、参数设置类故障
常用变频器在使用中,是否能满足传动系统的要求,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非常重要,如果参数设置不正确,会导致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
1、参数设置
常用变频器,一般出厂时,厂家对每一个参数都有一个默认值,这些参数叫工厂值。在这些参数值的情况下,用户能以面板操作方式正常运行的,但以面板操作并不满足大多数传动系统的要求。所以,用户在正确使用变频器之前,要对变频器参数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确认电机参数,变频器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这些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2)变频器采取的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距控制、PID控制或其他方式。采取控制方式后,一般要根据控制精度,需要进行静态或动态辨识。
(3)设定变频器的启动方式,一般变频器在出厂时设定从面板启动,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启动方式,可以用面板、外部端子、通讯方式等几种。
(4)给定信号的选择,一般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有多种方式,面板给定、外部给定、外部电压或电流给定、通讯方式给定,当然对于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是这几种方式的一种或几种方式之和。正确设置以上参数之后,变频器基本上能正常工作,如要获得更好的控制效果则只能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相关参数。
2、参数设置类故障的处理
一旦发生了参数设置类故障后,变频器都不能正常运行,一般可根据说明书进行修改参数。如果以上不行,最好是能够把所有参数恢复出厂值,然后按上述步骤重新设置,对于每一个公司的变频器其参数恢复方式也不相同。
二、过压类故障
变频器的过电压集中表现在直流母线的支流电压上。正常情况下,变频器直流电为三相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若以380V线电压计算,则平均直流电压Ud= 1.35 U线=513V。在过电压发生时,直流母线的储能电容将被充电,当电压上至760V左右时,变频器过电压保护动作。因此,变频器来说,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当电压超过这个范围时很可能损坏变频器,常见的过电压有两类。
1、输入交流电源过压
这种情况是指输入电压超过正常范围,一般发生在节假日负载较轻,电压升高或降低而线路出现故障,此时最好断开电源,检查、处理。
2、发电类过电压
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较高,主要是电机的同步转速比实际转速还高,使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又没有安装制动单元,有两起情况可以引起这一故障。
(1)当变频器拖动大惯性负载时,其减速时间设的比较小,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的速度比较快,而负载靠本身阻力减速比较慢,使负载拖动电动机的转速比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所对应的转速还要高,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没有能量回馈单元,因而变频器支流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出保护值,出现故障,而纸机中经常发生在干燥部分,处理这种故障可以增加再生制动单元,或者修改变频器参数,把变频器减速时间设的长一些。增加再生制动单元功能包括能量消耗型,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能量回馈型。能量消耗型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并联一个制动电阻,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来控制功率管的通断。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使用在多电机传动系统,这种系统往往有一台或几台电机经常工作于发电状态,产生再生能量,这些能量通过并联母线被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吸收。能量回馈型的变频器网侧变流器是可逆的,当有再生能量产生时可逆变流器就将再生能量回馈给电网。
(2)多个电动施动同一个负载时,也可能出现这一故障,主要由于没有负荷分配引起的。以两台电动机拖动一个负载为例,当一台电动机的实际转速大于另一台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时,则转速高的电动机相当于原动机,转速低的处于发电状态,引起故障。在纸机经常发生在榨部及网部,处理时需加负荷分配控制。可以把处于纸机传动速度链分支的变频器特性调节软一些。
三、过流故障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四、过载故障
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机器过载。其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直流制动量过大、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不能拖动该负载,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如前者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如后者则要对生产机械进行检修。
五、其他故障

网友A:
受益菲浅.不错

网友B:
  好文,收益菲浅.顶

网友C:
哪一天,要是我也能修变频器,那就好了哦

网友D:
好,如果再结合具体的一种电路就更完美了!

网友E:
是一篇不错的文章

网友F:
一篇不错的文章

网友G:
我平时接触安川变频系列比较多,大伙是否能多发表些安川系列的东西,G5,G7的都行.

网友H:
变频调速系统以其优越于直流传动的特点,在很多场合中都被作为首选的传动方案,现代变频调速基本都采用16位或32位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

,从而实现全数字化控制,调速性能与直流调速基本相近,但使用变频器[/b]时,其维护工作要比直流

复杂,一旦发生故障,企业的普通电气人员就很难处理,这里就变频器[/b]常见的故障分析一下故障产

生的

      目前人们所说的交流调速系统,主要指电子式电力变换器对交流电动机的变频调速系统。变频调速系统以其优越于直流传动的特点,在

很多场合中都被作为首选的传动方案,现代变频调速基本都采用16位或32位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从而实现全数字化控制,调速性能与直流调

速基本相近,但使用变频器[/b]时,其维护工作要比直流复杂,一旦发生故障,企业的普通电气人员就

很难处理,这里就变频器[/b]常见的故障分析一下故障产生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一、参数设置类故障

   常用变频器[/b]在使用中,是否能满足传动系统的要求,变频器

[/b]的参数设置非常重要,如果参数设置不正确,会导致变频器[/b]不能正常工作。

   1、参数设置

   常用变频器[/b],一般出厂时,厂家对每一个参数都有一个默认值,这些参数叫工厂值。在这些参

数值的情况下,用户能以面板操作方式正常运行的,但以面板操作并不满足大多数传动系统的要求。所以,用户在正确使用

变频器[/b]之前,要对变频器[/b]参数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确认电机参数,变频器[/b]在参数中设定电机的功率、电流、电压、转速、最大频率,这些

参数可以从电机铭牌中直接得到。

   (2)[b]变频器[/b]采取的控制方式,即速度控制、转距控制、PID控制或其他方式。采取控制方式后

,一般要根据控制精度,需要进行静态或动态辨识。

   (3)设定变频器[/b]的启动方式,一般变频器[/b]在出厂

时设定从面板启动,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启动方式,可以用面板、外部端子、通讯方式等几种。

   (4)给定信号的选择,一般变频器[/b]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有多种方式,面板给定、外部给定、外

部电压或电流给定、通讯方式给定,当然对于变频器[/b]的频率给定也可以是这几种方式的一种或几种

方式之和。正确设置以上参数之后,变频器[/b]基本上能正常工作,如要获得更好的控制效果则只能根

据实际情况修改相关参数。

   2、参数设置类故障的处理

   一旦发生了参数设置类故障后,变频器[/b]都不能正常运行,一般可根据说明书进行修改参数。如

果以上不行,最好是能够把所有参数恢复出厂值,然后按上述步骤重新设置,对于每一个公司的变频器

其参数恢复方式也不相同。

   二、过压类故障

   变频器[/b]的过电压集中表现在直流母线的支流电压上。正常情况下,

变频器[/b]直流电为三相全波整流后的平均值。若以380V线电压计算,则平均直流电压Ud= 1.35 U线=513V

。在过电压发生时,直流母线的储能电容将被充电,当电压上至760V左右时,变频器[/b]过电压保护动

作。因此,变频器[/b]来说,都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电压范围,当电压超过这个范围时很可能损坏

变频器[/b],常见的过电压有两类。

   1、输入交流电源过压

   这种情况是指输入电压超过正常范围,一般发生在节假日负载较轻,电压升高或降低而线路出现故障,此时最好断开电源,检查、处理。

   2、发电类过电压

   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较高,主要是电机的同步转速比实际转速还高,使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器

[/b]又没有安装制动单元,有两起情况可以引起这一故障。

   (1)当变频器[/b]拖动大惯性负载时,其减速时间设的比较小,在减速过程中,

变频器[/b]输出的速度比较快,而负载靠本身阻力减速比较慢,使负载拖动电动机的转速比

变频器[/b]输出的频率所对应的转速还要高,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而变频

器[/b]没有能量回馈单元,因而变频器[/b]支流直流回路电压升高,超出保护值,出现故障,而

纸机中经常发生在干燥部分,处理这种故障可以增加再生制动单元,或者修改变频器[/b]参数,把

变频器[/b]减速时间设的长一些。增加再生制动单元功能包括能量消耗型,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能量回馈

型。能量消耗型在变频器[/b]直流回路中并联一个制动电阻,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来控制功率管的通

断。并联直流母线吸收型使用在多电机传动系统,这种系统往往有一台或几台电机经常工作于发电状态,产生再生能量,这些能量通过并联母

线被处于电动状态的电机吸收。能量回馈型的变频器[/b]网侧变流器是可逆的,当有再生能量产生时可

逆变流器就将再生能量回馈给电网。

   (2)多个电动施动同一个负载时,也可能出现这一故障,主要由于没有负荷分配引起的。以两台电动机拖动一个负载为例,当一台电动

机的实际转速大于另一台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时,则转速高的电动机相当于原动机,转速低的处于发电状态,引起故障。在纸机经常发生在榨部

及网部,处理时需加负荷分配控制。可以把处于纸机传动速度链分支的变频器[/b]特性调节软一些。

   三、过流故障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b]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

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

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b]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

[/b]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b]。

   四、过载故障

   过载故障包括变频过载和电机器过载。其可能是加速时间太短,直流制动量过大、电网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等原因引起的。一般可通过延

长加速时间、延长制动时间、检查电网电压等。负载过重,所选的电机和变频器[/b]不能拖动该负载,

也可能是由于机械润滑不好引起。如前者则必须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和变频器[/b];如后者则要对生产机

械进行检修。

   五、其他故障

   1、欠压

   说明变频器[/b]电源输入部分有问题,需检查后才可以运行。

   2、温度过高

   如电动机有温度检测装置,检查电动机的散热情况;变频器[/b]温度过高,检查

变频器[/b]的通风情况。

网友I(2007-12-10):
看过了,写的很不错的.谢谢!

网友J:
值得学习,不过, 一般变频器手册上都有这些知识。

网友K:
很好文章

网友L:
看过了,写的很不错的.谢谢

网友M:
施耐德的ATV58F变频器经常报ANF警,请大概解释一下,不胜荣幸。

网友N:
好文章!值得收藏!!!!!!

网友O:
文章的通用性不错,很有价值!如果能坚持往下深入,再结合理论知识,相信我们这帮人可以为中国的自动化行业做出点微薄之力.

网友P:
姜先生和hapn大作都写的很好。我单位里用的是日立变频器。型号有J300、SJ200等。主要用于水泵和风机。工作了几年,还是比较稳定,故障很少。经验是放置环境好,经常清灰——就是用电鼓风机吹一下。

网友Q:
的确,使用环境很重要.

网友R:
使用环境很重要

网友S:
西门子MM340一起动就出P----,一直运行很好,停了重起忽然就发生了问题,故障代码查不到,请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T:
三菱变频器FR-F540-15KW-CH  在外部操作下输入正转指令后,输出频率自动加速到30HZ 。断开正转指令后输出频率维持在30HZ 不变化,没有降速到零。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U(2008-01-16):
求助6se7018西门子变频器说明书
email:tstm@163.com

网友V(2008-02-19):
不错,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W:
→对变频器初接触,看得不太懂。。

网友X:
 各路高手请支招:
请问 atv58f
我这有两台ATV58f的22KW的机器,带20KW的电机,现在有一台运行不正常,输出电流(比正常机大一倍多)及扭矩(有时竟是负的)都不正常,有时刚运行一会就跳停,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我的邮箱是:ldy20050426@hotmail.com

网友Y:
还是不错的,再深入具体点就好.

网友Z:
不错了,总结的好.